HP Q42 开机到了1.4左右过几表就掉电

楼主(2015-01-09):
HP的Q42开机到了1.4左右过几表就掉电,显卡重置过了, 现象还是一样。 哪位高手能帮小弟的。
显卡
掉电

网友:
修好了吗?我有个现象一样的,请教!

网友:
需要更换显卡。。。

网友:
看下温控 BIOS

网友:
更换显卡没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这款本应该是显卡爱出问题,而且要直接换芯片。

网友:
果断换显卡

网友:
cpu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