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5-01-09):
一台联想y460笔记本白屏.接外屏显示正常,下面是测得的结果,本人很菜,请指点一二

需要15v还能有输出吗?

网友A:
Q10的控制为高 把5VSUS拉低 使Q11和Q9截止15V下来导通Q12 转换为LCDVCC 3.3V供电 无此电压是会白屏  如果15V 前端无15估计就是断线 可以直接飞线

网友B:
同意楼上。。屏供电3.3没有就会白屏。测下Q10栅极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0的控制为高 把5VSUS拉低 使Q11和Q9截止15V下来导通Q12 转换为LCDVCC 3.3V供电 无此电压是会白屏  如果15 ...

谢谢我找个15v飞过来试试

网友:
直接3.3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屏供电3.3没有就会白屏。测下Q10栅极是不是高电平。。

这是量的结果

网友:
直接3.3闪屏

网友:
Q10的3脚应该为低电平,Q11截止,15V使Q12导通,将+3V转换为LCDVCC

网友:
我在想平的供电顺序是不是这样  先码片3.3 然后LCDVDD屏供电3.3 最后高压板19 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屏供电没得哟

网友:
很明显是屏没有供电引起的

网友:
15V来源问题

网友:
没屏供电 最简单的方法直连Q12的1 3脚  再想详细就查Q12的导通条件

网友:
这个电路要注意里面的电容

网友C:
网上有人说是那是个跳变电压所以直接拉会闪屏

网友:
那白屏没电压应该好修。

网友D:
是屏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人说是那是个跳变电压所以直接拉会闪屏

光看你头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屏供电有问题吗?

是屏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