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如何该硬盘模式

楼主(2015-01-09):
求解联想F41如何在BIoss里面改硬盘模式、、、、谢谢

网友:
这个要进去BIOS后,你每项去看,有看到AHIC这个可以改的,你就改成另一个就行了

网友:
有的机器BIOS没有这一项。

网友A:
一个一个点进去看 有IDE AHIC就是了

网友B:
有些机器不能修改 BIOS没有设置这一项

可以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器不能修改 BIOS没有设置这一项

可以查下

这是什么??在哪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点进去看 有IDE AHIC就是了

没有哦  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