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5S锂电池维护解析

楼主(2015-01-09):
1,记忆效应

镍氢充电电池上是通常见的现象。 具体表现就是:假如长期不充满电就开始使用电池的话,电池的电量就会明显下降,想以后充满也充不满了。 因此保养镍氢电池的重要方式就是:电必须要用完了才能开始充电,充满了电了才允许投入运用。 目前常用的锂电池的记忆效应是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

2,完全充电,完全放电

这个是针对锂电池来说的。

完全放电就是指把用电智能设备上,如手机,调整到最低功率状态耗去电量直到手机自动关机的过程。完全充电就是指把完全放电的用电智能设备,如手机,接到充电器上直到手机上提示“充满”的过程。

3,过度放电

这也是针对锂电池来说的。完全放电后锂电池内部还会留有少量电量,但这部分电量对于锂电池的活性和寿命至关重要。

过度放电:完全放电后,如果继续采用其它方式,如:强行再次开启手机、电池接小灯泡 耗费残留电量的话,这叫过度放电,会对锂电池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4,保护芯片

锂电池对充放电时对接入的电流电压有极为严格的要求,为了保护电池不因为外界电环境失常而损坏,电池本体内部会设置管理电池工作状态的芯片。这个芯片同时还有记录电池容量,校正电池容量的功能。现在,就算是山寨手机电池也是不会节省这个关键的保护芯片的,不然山寨手机电池根本不可能用很久。

5,过冲过放保护电路

用电智能设备内置的全面管理电池工作的芯片及电路。

比如手机上,就有这样的电路,大概功能如下:

一、充电时,提供最合适的电压电流给电池。在合适的时机停止充电。二、不充电时,时刻检查电池残留电量,在合适的时机命令手机关机,防止过度放电。三、开机时,检查电池是否已被完全放电,如果已被完全放电,则提示用户充电,然后关机。四、避免电池或充电线电力异常,发现异常时断开电路,保护手机。

6,过度充电:

是针对锂电池来说的。

正常情况下,锂电池充到一定电压(也就是充满)就会被上级电路截断充电电流,但由于某些设备内置的过冲过放保护电路的电压电流参数不同(如手机电池座充),导致虽已充满,但还未停止充电的现象。

过度充电也会导致电池性能伤害。

7,如何激活

锂电池长期(三个月以上)不使用,会产生电极材料钝化,电池性能下降,可以采用三次完全充电、完全放电来解除纯化,发挥出电池的最高性能。

常见错误观点:

错误观点1,首先使用必须进行完全放电,然后进行完全充电,重复三次,以便于激活电池。否则电池就永远都不好用了!

解答:如果实在闲的没事做,这么做可以,但不是必须的,因为激活操作不是必须放在第一次使用就做的。只要随着不断的使用,电极钝化无需刻意激活也可以慢慢消失。

错误观点2,充电时不要使用手机,对电池有害,也会产生超大量辐射伤害人*体。

解答:充电时使用手机是否对电池有害要根据情况来说(本文后会说明),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充电时使用手机绝对不会产生比平时使用手机多的辐射。

错误观点3,锂电池在寿命周期内只能充放电XXX次,所以每次用就尽量用到自动关机,每次充就尽量充到满电。

第一个子句是对的,后面是错的。

这个次数中的每一次,都是指完整的一次,比如从20%充电到30%停止充电,这个只算是1/10 次,从80%放电到60%,只能算是1/5次。

错误观点4,前三次充电必须达到12小时,否则就影响电池性能。

如果是为了激活电池,只需要手机提示充满电就已经足够,一般手机,都会在5小时内提示充满,完成后如果继续接着充电器,过冲过放保护电路会截断手机的充电电流。之后电池就处于不工作状态,和充满后马上拨除充电线的效果是一样的。

前三次充电必须达到12小时是针对镍氢充电电池来说的,结果被很多厂家习惯性地、无知地写在锂电池用户手册上,没文化真可怕。国际大厂,如戴尔,联想,华硕,apple的产品上是绝对不会出现 “12小时”这样的文字的。而且对于锂电池来说,这是共性,也是工作原理的一部分,不可能有的厂家生产的需要12小时,有的厂家的不需要。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采用座充,由于绝大部分座充达不到官方线充的最高电流,充电时间可能会超过6小时,但只要充满电,坐充也会自动断电,和用线充是一样的。

错误观点5,充满电了就最好马上拨除充电线,防止过充。

过冲过放保护电路不是吃素的,OK!如果发生过充,多半是因为过冲过放保护电路损坏,但以现在的电子产品工艺和抗压能力来说,这概率实在低到不行,不必提心吊胆。

错误观点6, 手机一旦开始提示用户充电,就一定要马上充电,或者马上关机,避免过放。

过冲过放保护电路不是吃素的,OK!!! 这个电路会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过放之前)强制关机,不会损坏电池的。手机的提示是为了让用户提前知道,以提前做好处理或者心理准备。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手机已经自动关机就千万不能为了打个电话而强行开机了,因为很有可能造成过放,而且由于保护的存在,开机未完成前多半会被过冲过放保护电路强行断电。

正确的使用方法:

锂电池入手后处理:

1,新出厂的电池:无需任何处理,如激活等,可直接投入正常使用。2,闲置不长时间的电池(三个月内):无需任何处理(如激活等),可直接投入正常使用。3,闲置较长时间的电池(三个月以上):可做激活处理,使得电池活性达到最高,也可不做,使其随着正常使用自然恢复到最高活性 。4,电子产品的评测人员,为了保证对电池续航时间的正确统计,有必要在测试前进行激活处理。

锂电池正常充电方法:

随时充电,并可随时停止充电,不要有所顾忌。这点是锂电池的重要优点----无记忆效应决定的,请正视这个优点,并让您的锂电尽量展现它的这个重要优点。

锂电池理想状态:

工作中的锂电环境温度在 20℃ (差不多是室内温度)左右较为合适,此时电池放电充电性能均能最大化。

如果要长时间(三个月以上)闲置电池,请一定要充到40%左右再闲置(短时间就算了,关键是麻烦)。因为这样,所以电池出厂时,电池厂基本上都是充到40%再出厂的。

闲置的电池温度越低,老化越慢,但不要低于 -40℃。

这些使用环境要避免:

1,100℃以上高温

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储电能力,并可能成造成电池熔化,或爆炸。所以,请让锂电池远离火源及其它热源。

2,35℃到100℃ 高温

是的,你没有看错,从35℃开始(人*体温一般为36.2℃-37.2℃)电池寿命就开始被温度明显影响,温度越高,影响越大。

锂电池的设计寿命最少也有400次完全充放电,按手机平均每三天充一次电来算,一块电池应该至少能用三年半。但绝大多数电池都没有能活那么久,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电池被人的体温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被手机其它芯片发热所影响。

为什么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为怎么总感觉没有手机的耐用,那是因为:其一、笔记本电脑工作发热比手机多的多,电脑芯片的热量很容易传导到电池上,超过40℃轻轻松。其二、为了更快的充电,笔记本充电电流一般较高,电池容量大,充电放电电池本身也会发热。

三、电池一般位于下面板处,更不容易散热

再有,如果您的设备在使用中会产生更大的热量,如手机长时间打电话,手机玩大型游戏,笔记本电脑玩游戏,并且这个热量会传导到电池上,加上充电时电池本身的发热,虽然不会产生安全风险,但也会影响到电池。

所以如果,发现充电使用中的设备发热明显(如苹果手机手机边充电边玩3D游戏),则可以考虑先等充满电了,再连着充电线玩。

网友:
学习了 锂电池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