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p5g41t-m lx v2 15秒关机

楼主(2015-01-09):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一块主板,,客户说是进不去系统,,,打开一看是usb过流,15秒关机,,,然后让他放到这里,,,然后找这块板的点位图,华硕的好少,找了好久才找到,,多亏了群里的兄弟把图纸和点位图软件全发给了我(还是说明一下进维修群还是不要潜水)然后查主板的USB_OC#  查了有4组,发现全部是通过2个排阻,一个是822  一个是472,,把它俩兄弟枪毙掉,然后上电,,,嘿嘿,,不会提示15秒关机了,,,,至此维修结束,,,大家有分的给点分啊,,,下载分都没有,,第一次发这种技术贴,大神多多批评,最后一个图是我干掉的地方,,谢谢大家

网友:
华硕通病822,楼主有遇到了

网友A:
看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了几个这样的案例

网友B:
一般都是电阻问题。

网友:
华硕经典的排阻822问题

网友:
华硕爱坏822排阻…。

网友:
华硕工厂很给力,还是跟我们留得有点稀饭钱

网友:
我就修过一个822坏的

网友:
不错 今天论坛有类似的帖子

网友:
华硕的板子总体做工不错,822排阻是通病。

网友:
有点图就是方便找到信号和物件,要是跑线的话估计要拆桥来干 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C:
很好,可惜没有具体的分析过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可惜没有具体的分析过程啊

有图有真相

网友:
822特别容易坏, 呵呵

网友D: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experince

网友E:
USB也会引起进不了系统啊

网友:
楼主把电位图共享一下赛!

网友:
822特别容易坏,华硕通病来着~!

网友:
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华硕通病822排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experince

你英语好啊 ???、

网友:
怎么测822坏了

网友F:
那usb还能用吗

网友:
我修过几片了有两片是桥挂 其它是822的事

网友:
822的排阻坏的很多

网友G:
LZ想问下你拆掉这个排阻不会导致USB口用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想问下你拆掉这个排阻不会导致USB口用不了啊??

可以用,,,,只是过流保护不会提醒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高手解决问题

小白来的,,,,,,谈不上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也会引起进不了系统啊

会卡在那个15秒关机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usb还能用吗

可以用的,,,,正常进pe

网友:
华硕就是老毛病  822

网友(2015-02-12):
呵,关键是哪个丢掉了USB怎么办呀?

网友:
15秒掉电这种不好搞   还是华硕的  更难

网友(2015-05-09):
LZ不错哦,华硕822,我也遇到过,加油吧

网友:
822困扰了我多少维修界的精英啊。。

网友:
两个都换了到底是822坏还是472坏

网友:
原来在那个地方的排阻

网友I: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短接472排阻秒杀

网友(2015-06-14):
引用 网友I: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短接472排阻秒杀

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啊,822还是472排阻

网友:
两个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822通病。华硕的硬伤啊。

网友:
通病    一个472   一个822

网友J:
我的  822   472   换了   还是提示USB过流   求解

网友:
822特别容易坏

网友:
秒修啊!楼主牛B

网友:
修过882 15S关机的。现在都是手到擒来了这种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
加分了,点位图软件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过期了加不了,求软件

网友:
我修过一个坏了两个822的,真是差点都放弃了,一个G41的板子,坏了一个PSON,坏了一个pwrbtn

网友:
学习手上有两块华硕板子都没有修好 ,者了不开机FFFF

网友:
這樣都 行. . ?

网友(2015-07-18):
引用 网友H:
小白来的,,,,,,谈不上高手

请问一下,你这两个电阻换完之后,正常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呢?我是小小白请教了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是USB过流的呢

网友:
过流检测,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拿下来测量 2个排阻都是好的啊  ,下掉后确实正常了,估计不是这2个的问题吧!

网友:
过流保护都是差usb oc#这个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  822   472   换了   还是提示USB过流   求解

再去重开一个帖子,不要在这里问,很多人看不到

网友:
上次碰到个华硕H61的板子 也是这毛病。

网友:
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又是华硕的经典问题。。USB这个问题看来还是很严重的。

网友:
我的干了不行啊 可惜了

网友:
唉  有的好修有的难

网友:
排阻也是可有可无的吗  不太信

网友:
华硕通病,真是伤不起啊。。

网友:
华硕通病,现在元器件质量真是伤不起啊!

网友:
现在的大品牌主板质量也是一样啊。伤不起啊

网友:
一天换几个822就够K饭了

网友(2016-05-03):
修过不少了 都是分压出问题

网友:
h61也修到很多了  已经不是排组了  单独的电阻了

网友:
这就是华硕的15秒关机通病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片(一样的板一样的故障),换了那个472和822后故障依旧!量了472的2 4 8脚都有5V,6脚0V,看了主板上的线路-6脚的线路跑到PCI插槽下面去了(PCI插槽挡着不好跑线)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电阻问题。

我这片换了排阻还是不行啊 472第六脚0V 2 4 8脚都有5V 求解啊

网友:
楼主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上次有个P6T的主板,也是USB过流,换了一个822和一个472排阻,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7-04-23):
华硕经典的15S关机,都是822排阻惹的祸,通病

网友(2017-08-08):
你好,换哪个822解决问题的?哪个位置的,标明一下,谢谢

网友:
就华硕会15S自动关机  楼主66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