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0 开机卡logo问题

楼主:
匿名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来自

post_deleted

网友(2015-01-09):
应该怀疑一下南桥。。。

网友:
卡LOGO 卡系统进度条 都是南桥坏了。B500都是这个问题 桥芯片是82801GB桥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个在系统进度条处卡机 是BIOS 问题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有时死机,有时不亮,有时卡LOG,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5-02-21):
楼上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大神们 赶紧的现身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或者换南桥

网友:
开机卡logo一般是外设问题。

网友:
拆外设试下呢,声卡,网卡,看下USB短不,

网友:
应该是白奥斯,刷一下,就应该好了。

网友:
南桥,网卡,声卡等问题吧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如果是ICH7,已经排除了外设和南桥工作条件等问题,一般就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牵扯面很大要逐一排除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楼主 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2015-03-24):
这个问题嘛,前两天我也接到一台,有时能开,有是不亮机,亮机不到二分钟掉电,找到问题末解决,想看看图纸又没有,修好两天又坏了,内存边上有两个电感烧了

网友:
对了帮我量一下他对地阻值多少的

网友:
南桥吧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个系统、。不行的话就刷BOIS、。再不行的话直接干桥、。

网友:
南桥挂了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