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跑码 已经是不触发 换了io 之后就不跑码

楼主(2015-01-09):
联想z475不跑码 已经是不触发 换了io 之后就不跑码 后又换了南桥 一样 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导致不跑码的 可调会跳一下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看着楼主的描述有点晕。不过想跟楼主说一哈,不跑码应该跟显卡没关系,你应该先刷个BIOS看看,,像你这样换,你还不如换板咧,,,

网友:
bios 南桥已经换了 感觉跳了一下 以前他自己的不加电 在外面弄过别人把IO 和BIOS都给他换了 CPU 和内存也是坏的 就差显卡没动了

网友:
看来没有多少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样的主板是应该修起来没啥意义了

网友:
CPU内存都坏的,那还修个毛啊,到最后指不定客户还修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