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10打印机卡纸故障求助

楼主(2015-01-09):
HP 1010打印机每次打到第三张纸就卡纸,卡的位置是:出来的纸张还有2-3CM在定影器里,用手拉一下就出来了,定影已经完成,下面进的纸卡在不过鼓的位置,鼓换过,定影膜里也加过硅油,还是老毛病

网友:
肯定是定影部分出问题了呗,

网友:
把1010打印机的右下角的进纸继电器开关触点擦清了。就正常喽

网友:
把1010打印机的右下角的进纸继电器开关触点擦清了。就正常喽
“鼓换过,定影膜里也加过硅油”被蒙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拆开试试

网友:
继电器问题,触点磁化了,贴两层胶纸就可以了

网友:
下棍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2015-02-08):
换压力辊吧,定影里面一共就那几样东西。

网友:
遇到过,整体换的定影组件好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定影上打点油   或清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