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成功秒杀富士康A6VMX 主板 不触发故障 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5-01-09):
今个又接到了一个 我在论坛发过的帖子 秒杀富士康A6VMX 主板 不触发故障 的详细步骤 ‘ 此板故障如出一辙,但是 后面的测量却不是你和我都可以想得到的.........为了让其故障为人熟知:我不辞辛苦将这故障展现给大家 并和大家一起努力修出更多的板子!

此板型号故障一模一样,但是出人意料........上图 结尾给大家此板的BIOS作为答谢!!!另外还请大师级的人物给分析下BAT电池给BIOS之后如何返回给GITER ONE 芯片的开启 做个解答 本人对此很是不解,因为一个小小的电池居然惹这么大的祸端。

网友:
楼主出的竟是精品

网友A:
这里的电池电压可以理解成RTC VCC信号电压,此信号在INTEL 芯片组主板中也是南桥待机条件之一,缺少的话,也会影响主板上电触发,同时这个电池电压中间也有经过双保护二极管和电阻到南桥进行工作。

佰诚科技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电池没有供电出来也会导致开不了机

网友:
N卡的芯片,小电池没电还不跑嘛

网友B:
在Intel  的主板RTC电路参与触发的  至于为什么无电池  不触发  楼主可从图纸的电池开始查  查查它连那些东西没有会影响那些东西 或信号   具体的我也没查过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遇到联想的 电池没电 导致主板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Intel  的主板RTC电路参与触发的  至于为什么无电池  不触发  楼主可从图纸的电池开始查  查查它连那些东 ...

嗯,INTEL 芯片组系列主板CMOS跳针工作电压应该是待机3.3VSB和电池电压经过双电压保护二极管压降后提供的,这两者其中之一出现异常现象的话,都会造成主板不触发。

网友C:
这是AMD主板 你们在那 议论什么呢?

网友:
刚开始搞台机,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AMD主板 你们在那 议论什么呢?

我晕  我也没看什么板  就看有人回复Intel  就开始干了
  这个逼装大了

网友D:
BIOS 第一脚CS片选信号都可以用表测出吗 电压多少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第一脚CS片选信号都可以用表测出吗 电压多少正常

3.3V --0--3.3V 的跳变 低于3.0V 以下 大多我测试过有 2.5V  1.75v 那都不对 正确的是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电池电压可以理解成RTC VCC信号电压,此信号在INTEL 芯片组主板中也是南桥待机条件之一,缺少的话, ...

我这个板子是AMD的

网友:
嘿嘿我是新手,还没有遇到CMOS电池没电不能开机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  我也没看什么板  就看有人回复Intel  就开始干了
  这个逼装大了

哈哈........他不知道干嘛 的 总觉得 学问很高似的

网友:
CMOS电池没电导致不能开机,又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板子是AMD的

我只是举例说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举例说明而已。

兄弟没事也发发帖子啊  经常在论坛看到你

网友:
AMD双桥的板很多都要装个有电的电池才可以触发或正常跑码,,,经常遇到,,,我是在主板垃圾堆里工作的

网友:
大哥又有新帖子了,顶起来啊……

网友:
COMS电池影驰不触发,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