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5 无3V5V输出

楼主(2015-01-09):
HPCQ45 无3V5V输出,查51125 16脚有19V电压, 13脚EN0之有0.7,正常是3.3V,查电路发现连的PQ1一个D极。那这个EN0应该是51125内部产生的,那我换了一个新的51125还是一样,求大神解答

网友:
看下芯片51125的第3脚VREF 有电压吗?

网友:
查下pq1.是不是坏了。可能它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检查后极有无短路

网友:
发现5V 输出上管PQ302短路,拆掉了通电还是0.7V。现在换个N管上去看看

网友:
买个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13脚是悬空开启吧

网友:
是不IO坏了??

网友:
io换了还是一样,51125也换了 后级的2组 3V 5V 多拆了,总开关EN0还是0.7

网友:
io换了还是一样,51125也换了 后级的2组 3V 5V管 多拆了,总开关EN0还是0.7

网友:
en0是1.1v左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