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 M4N78 SE 早上第一次 能亮 断电后再开无复位 待机总线MOS G极就有3.4V。。

楼主(2015-01-09):
手上有一块 华硕 M4N78 SE , 早上第一次 能亮 断电后再开有时候可亮 有时候就无复位不跑码了  发现 待机总线MOS G极就有3.4V。。 是不是不对的呀?
另外上不上CPU 触发后  都有总线供电1.2V了。。。。触发后总线的MOS管G极电压为3.6V。在能亮的时候。如果不断开电源交流电,重复开 都都能跑码。。也可以重起。。但断电源交流电后 再开 就无复位了。。。。在无复位的情况下,我量了两个PG 都是有的。。总线反回给桥的HT-VLD 也是有的。。。CPU电压也是有的。就是没CPU-PG 和也有CPU复位电压。。。。
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情况下 你关了电 等一段时间 大概20分钟或者更久后 再来通电 按开关。。又可以跑码了。。只要拨开电源交流电插头。。都怎么关机 怎么重起 都能跑码。。。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如果把HT-VLD连着的T04三极管去掉。。 断不断开电源线 都能正常跑码 就是关不了机而已。。。周边有三个T04
我都换了,也一样。测量T04电压,没发现有问题。
疑问: 这个板是不是 在待机的情况下。总线的MOS管G极就有3.4V的电压了。。这个G级经过一个电阻后接到了一个358的放运上。但这个358我已经换过。。情况依旧。。。 周边电阻电容我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但358的56脚没有电压时,怎么7脚就出了3.4V电压呢。没明白358原理呢。有谁能解析一下吗?

这个情况,是不是总线电压一触发只要出内存电后就有了。不符合时。导致桥没发出复位。。。

查复位的相关条件 是两个PG吗?   但还是没有复位时,(IO和CPU管理芯片) 两个PG 和HT-VLD都有电压 3.3V  算是都正常吧。桥也加焊过了 依旧,好几个822电阻 也换了 也依旧。。。。。。

补充:无复位时 各供电电压都正常。但4秒断电,再触发 可以触发, 但依旧无复位 依旧4秒断电。

我上点位图 给你们帮分析分析吧。

点位图: M4N78 SE

网友:
如果把HT-VLD连着的T04三极管去掉, 触发后就马上出HT-VLD信号了,不需要经过走时序。是不是当没有复位时 是因为这个电压出得慢了,所以无复位。

下面是我理解的:
AMD+NV的时序,内存--桥--CPU---总线
1,+5VSB降压得到+3.3V_dual/+1.5v_dual给桥和I/O供电,RTC电路不参与触发
2,I/O发出PWRGD_SB<RSMRST#>给桥,有的板子由3.3V直接上拉
3,桥得到供电后,25M晶振起振
4,触发开关,产生PWRBTN_IN送给I/O
5,I/O发出PWRBTN#给桥请求上电
6,桥发出SLP_S5#开启内存供电,供电正常后返回/SLP_S5#直接返回MEM_VLD给桥
7,桥延时发出SLP_S3#给I/O允许上电
8,I/O发出PSON#信号拉低绿线
9,ATX电源输出+12V/+5V/+3.3V各路主供电
10,主供电降压得到+3.3V/+1.5代替+3.3V_DUAL/+1.5V_DUAL给桥和I/O供电,并产生VDDA2.5V的CPU模拟电路供电。
11,ATX电源在各路供电输出正常后,发出ATX_PWRGD的电源好信号给I/O
12,I/O发出PWRGD信号给桥,表示供电正常。
13,桥收到PWRGD后,发出CPUVDD_EN给VRM电源管理芯片,产生VCORE
14,CPU工作电压正常输出后,VRM电源管理芯片就会发出CPU_VLD给桥
15,桥再发出HTVDD_EN开启总线供电,返回HT_VLD给桥
16,桥收到HT_VLD信号后,发出CPU_PWROK给CPU,延时发出PCIRST#,最后发出CPURST#

网友:
下点位还要积分,没办法。

网友A:
无复位是查复位的相关条件就行了

网友:
看看这个要积分下载吗? 我也不知道在那里设置不要积分呢。好象回复方式上传的不需要积分吧。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复位是查复位的相关条件就行了

查复位的相关条件 是两个PG吗? 两个PG 和HT-VLD都有电压 3.3V 都正常吧  但还是没有复位。桥也加焊过了 依旧,好几个822电阻 也换了 也依旧。。。。。。

网友:
桥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说桥有问题,但拆了HT-VLD连着的T04三极管后  都可以正常亮机了。。只是关不了机而已,(关机后屏幕黑后但风扇还在转 这个我可以理解 拆了T04后 关机无法拉低HT-VLD引起)

网友B:
时钟呢,怎么都没有提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呢,怎么都没有提起,

忘记了,无复位时 PCI时钟是有的 33M 电压1.63V

网友:
靠。。。。 又是822的问题,,,,,我用落铁乱搓乱32.768下面的2个822和一个472 后 发现OK近30次了。。。。。。。但再多触发几次后,,,又不行了。。。。于是我一个一个822换,,最终发现是其中一个822的问题,之前量值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没见开路呢。。。。但不知道为什么换了就好了。。。。。。真是靠运气啊。。。。。 看明天来开机 还能不能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