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开机不显急求帮助

楼主(2015-01-09):
dell380 量了一下供电都出来了,PCI时钟复位都有,还是不跑码,

网友A:
你最好 看下 CPURST 有没 才好测了

网友:
cpu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 看下 CPURST 有没 才好测了

没有假负载测,只量了显卡和pci插槽,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假负载测,只量了显卡和pci插槽,都正常

刷下BIOS吧 ! 要不也没办法了

网友:
bios已刷过,还是不行

网友:
按不跑码修

网友:
能点亮,换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信号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