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不跑码 无复位

楼主(2015-01-09):
测内存、北桥、总线、CPU供电都正常,bios刷了,复位灯不亮,求解啊

网友A:
时钟电压正常吗…?

网友:
无复位  ?时钟供电  开启  14.318MHz 都正常吗?  如果正常  CUP电压正常后有有没有发出VRMPWRGD  有这个信号后  再查查ATX电源转换后的PWROK    这两个PG信号是给南桥的复位开启信号   南桥收到两个PG  供电正常  就应该发出复位  如果以上都好  还不出复位 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只能在查查排阻了

网友:
按楼上说的

网友:
按不跑码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电压正常吗…?

复位不亮  肯定有时钟啊

网友:
按照INTEL的上电时序来查啊。。。。。。

网友:
我板子也是这毛病 修好了 告诉我  吹桥有点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