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36g 外接正常 接内屏闪动

楼主(2015-01-09):
原来的问题是NEC大电容 换了NEC大电容后可以亮机了。外接正常,接内屏闪屏,青黄色的线条乱跳。加焊过显卡,换过屏,EDID正常 ,屏供电正常。涛声依旧, 求指导

网友A:
屏接口和屏线查下是否OK?

网友:
屏线排除了

网友B:
显存问题吧,先换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屏线呢  先从简单的开始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和屏线查下是否OK?

屏接口  屏线已经排除了

网友:
已排除 换过新的屏线和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存问题吧,先换显卡试试

不太可能显存吧 因为外接正常的

网友D:
屏,屏线,屏接口,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屏线,屏接口,显卡

除了显卡 没换过 其它都换过

网友:
先加焊看下啊

网友E:
大电容 弄好了?有可能还是CPU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CPU 供电 会导致屏闪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电容 弄好了?有可能还是CPU滤波电容的问题

对啊,焊好点,放够四颗,没见有二次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显存吧 因为外接正常的

那只能换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