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和E430 BIOS和EC能互换吗

楼主(2015-01-09):
版号都一样的 不同的是E430是4显存E430C是8显存的

网友:
这个能换啊?

网友:
你可以试 下,离线刷下吧..记得把原来的要保存下..不然..

网友:
可以刷一下试一试,,只是把原数据要先备份

网友:
你不要看机器型号, 我一般 如果版号是一样的,就可以直接换过去试试看

网友:
你问的是BIOS 和EC能不能换是吧,这个EC是带程序的,不能肯定百分百代换,我试过的

网友:
应该不能把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可以刷一下试一试,,

网友:
做好备份再刷,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不一样吧,,,

网友:
应该不能吧

网友:
刷了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换 这两种是高低配置只分

网友:
当然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