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两台不一样问题

楼主(2015-01-09):
今天早上收到两台T400  一台挡LOGO  维修:通病,网孔旁边的USB问题。
另一台,修的时间有点长,问题;拔掉键盘。COMS,掉电两次,第三次开机电流在2A左右。(拔掉COMS掉电两次,第三次开机正常)但插上键盘,电流在0.45A立马掉电,且掉为待机0.06A,不可触发了,说明有短路,维修步骤;待机为0.34A时,人工触发接口19脚PWRSWITCH,正常开机,说明插上键盘就短路了,键盘侧过没问题,查KBDID0,KBDID1,KBDID2,0,1这两组阻值都为400K,且KBDID2阻值不正常拉低为17K,追电路发现这3组数据通过RN16上拉VCC3M,RN25,数据排阻,H8,断开H8连接的28脚,还是一样,排除法,RN16坏。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了一台T400。也是通病。

网友:
USB太爱坏了

网友(2015-03-02):
这机器 就是爱坏左侧USB口

网友:
u口坏  见得很平凡了   但是下面的少见啊   学习了

网友:
流弊 的维修

网友:
有条件者赶紧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