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提示未充电 电压为0%

楼主(2015-01-09):
笔记本电池提示未充电  电压为0%   电池可以修复不,,我手里有好几块新笔记本的

网友:
首先确定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电路问题。电池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直接换快电池看看是不是电池问题再说,如果电池过度放电了,一开始要很久才能充的

网友:
新本本,充久点应该是可以充进电的

网友:
电池没必要修复了吧

网友:
确定是电池坏了。是库存机有好多台,不知修电池使用什么工具,在不敲开电池的前提下可以修好吗

网友:
修电池还不如买电池呢

网友:
修笔记本电池要破解电池组内部控制板的程序才可以个人搞的很麻烦

网友:
电池坏了,换电池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坏了,只能换了,修的话不划算

网友:
有些笔记本要一样的充电器才可以充电的。。。

网友:
电池的话可以强充试试  充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