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50 使用过程中掉电 是否有通病

楼主(2015-01-09):
值得学习了。

网友:
你学习到什么了

网友:
散热问题啊     看看用的什么芯片组。

网友:
散热,温控,滤波电容

网友:
用鲁大师测一下温度高不高

网友:
掉电哪里有什么通病啊!你选排除散热,再排除温控,再不行的话,你就上波波抓!!

网友:
掉电是要先处理下散热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