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分屏确认是屏的问题,与显卡和屏线无关。

楼主(2015-01-09):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329&page=3#pid11538317
下面是最近把坏屏接到其它电脑上试的结果

同样是三分屏。

网友:
你没有试着刷一下屏的码片。

网友:
显示正常,应该是码片出问题了,没写一下试试吗?

网友:
        换屏就能好吗

网友:
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
屏不花,也不偏色。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故障 很少见

网友:
如果刷屏马片程序,从哪里找得到码片的程序

网友:
旧屏上找啊。。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不是显卡或屏线的话,换屏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
不换屏测,我还以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还是像屏的问题哟

网友:
刷个码片不知道能好吗

网友:
分三的,哥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那么 说,外接是正常的,细心的可以先换屏

网友:
换屏看下吧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那也修不了,只能换屏了

网友:
我见过的这种现象都是显卡啊

网友:
找个同样的坏屏把码片换一下试试

网友:
屏上的程序问题刷刷试试。有结果说声

网友:
回复上面的各位,谢谢关心,刷程序也好,换码片也好,应该是一样的吧。我还没做过,等我学会了试试,有结果再来。

网友:
有结果了记得给大伙说下

网友:
屏资料不对吧,把原来的资料备份下再刷出来

网友:
找个坏屏换马片

网友:
这就是那块三分屏的屏电路板,哪儿是码片?这没修过,也没刷过码片。

网友A:
是的。 我换过的。也是三个 屏。 那个屏还有时候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换过的。也是三个 屏。 那个屏还有时候挺正常的。

你说对了,这个屏烧一段时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冷机的进修是三分,
你说换过是换什么?屏,还是屏码片?

网友B:
这种问题最好修了。

网友C:
之前我遇到一个类似的,把屏拿到其他机上去试屏没问题,在那个好屏去试机,机器也是好的。最后还是给客户换了一个新屏。不知道是否能帮到你???

网友D:
很明显是屏的程序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遇到一个类似的,把屏拿到其他机上去试屏没问题,在那个好屏去试机,机器也是好的。最后还是给客户换 ...

这屏已换了新屏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坛子里有朋友说这三分屏可以刷程序、换码片,可我不知道这码片是哪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最好修了。

请教了,从哪儿下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屏的程序问题

没刷过屏电路和程序,不知道是哪一块,找不到芯片

网友:
这种还没有遇到过是屏的问题 不过首先要排除屏 换张就知道了 屏的问题就换码片呗

网友:
屏的问题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一样问题的 联想进水的机器修亮了一看是这个样子 外接显示器没问题 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 要么排线要么屏 先换了个屏一测试 是屏的故障 最后换屏解决

网友:
没有难遇到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屏已换了新屏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坛子里有朋友说这三分屏可以刷程序、换码片,可我不知道这码片是哪一块 ...

液晶屏,屏基板上有个小的8脚芯片,只能找同型号的费屏去拆。据我所知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看着蛮高大上的

网友:
好学习一招,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换码片,可是不知道码片通用吗

网友:
刷一下屏的码片

网友F:
跟码片有关系吧 之前也修到过 直接换码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