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bios分离修复外星人M14x R2开机不显

楼主(2015-01-09):
由于是先做好word文档,再复制过来的,所以看不到图片,如果要看图文教程,请下载,我之后会附上教程和自己做好的BIOS文件,另外看后觉得有帮助请加分,发帖很辛苦的

接修一台Dell 外星人 M14x R2游戏本,故障是开机不显示,不断掉电重启,拆出裸板,板号是LA-8381P,三代i7CPUHM77芯片组,N13P-GT-A2独显,通电测试故障依旧,找遍各大网站无该机图纸,只好凭经验修了,测试各个电感,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其他电压都正常,该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采用比较新的ISL95836芯片,

由上表可知,567脚为SVID,用示波器测试,有少量波形,而且CPU核心供电已正常产生,说明芯片是正常的,我们知道从二代CPU开始都要检测过来内存才开启集显供电,于是操起示波器测内存SM总线,也有波形,但闪一下就过了,测内存上的信号线也有一闪即逝的波形,看来BIOS坏的可能性大,但是该机主板却有3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取又发现除了PCHECBIOS,另外一个BIOS内容是空的,真是奇怪,
但我们知道POST程序是放在PCH BIOS里的,于是在论坛下了NBIOS,刷上都是电流上到1.4让后掉到1.3就不动了,浪费了我好的下载分,到这里我开始怀疑不是BIOS问题,也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为什么呢,论坛里有一篇《给桥工们的一些忠告》的帖子说的很清楚,于是我开始怀疑是PCH的问题,它原来是HM77的桥,手上没有,只有一个HM76,属于同一个平台,应该是通用的,上BGA一会功夫就换好了,怀着期待的心情通电,涛声依旧啊,心立马拔凉拔凉的,到此没有了头绪,干脆依照HM6X/7X上电时序和特点,把能测的信号测了个遍,都没发现什么异常,特别是仔细观察了内存上的波形,经验告诉我,依然是BIOS的问题,但论坛下了那么多BIOS,为什么都不行了,我想可能是DellBIOS有别与其他品牌的BIOS,里面除了正常的BIOS程序,应该还有其他校验码之类的代码,就算是同一个系列的BIOS也不一定通用。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在Dell官网通过服务标签或快速服务代码查询下载BIOS
但官网的BIOSEXE文件,里面包含BIOS程序和升级程序,是在系统下刷新的,对于维修来说需要从EXE文件中分离出BIOS才是关键,接下来进入重点----分离从官网下载的BIOS
DELL系列笔记本BIOS分离,在目前维修中,是最难处理的,因为DELL笔记本基本上一个系列一种方法,没有一定固定的分离方法。在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我认为是最简单的,这里要用到的工具是winhex,网上也有用Ultraedit32等其他工具的,先从官网下载BIOS
它的大小是4.46M,而我们需要的BIOS8M,可见是压缩了的,我们先对其解压,
通过名称和大小可以看出,我们需要分离的是isflashWin.bin文件,这里我们用winhex软件打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BIOS是中间8M的代码,之前和之后的代码是其他的内容,至于是什么我们不用关心,我们关心的是怎么把这8M的内容分离出来,首先我们打开主板上读出来的BIOS和下载下来的BIOS,发现头部的这段内容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头部的代码一般是不会坏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查找5A A5 F0 0F 03 00 04 02这段十六进制代码来确定头部的位置,通过搜索-查找16进制数值,输入5A A5F0 0F,如图
发现定位到了10C90H(H表示16进制),通过对比我们发现10C80H之前的代码是不需要的,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能放下从10C80H9728C7H(文件尾)的文件,就10M
可以看到内容是空的
然后用编辑---定义选快确定需要的内容
然后在定义的选块上右键---编辑---复制选块---16进制数值,然后在新建的文件上把光标定在文件的开头出,右键---编辑---剪切板数据---写入,如下图
接下来就需要截尾了,我们知道8M的内容应该是从0800000H,同理,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注意容量为8M,用相同的方法定义第一个新建文件的0800000H的选块,写入到第二个新建文件里,注意写入偏移量为0就是说写入的时候光标定在起始位置,
然后把第二个新建的文件另存为就可以了,就得到我们真正需要的BIOS文件了,然后用编程器刷到BIOS芯片里
这样我的外星人就修好了,来一张修好的亮机照
分离的M14x R2

网友:
现在的机子,有些确实需要分离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
没分离过、、

网友A:
分离术方法传授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离术方法传授一下吧。

请仔细看贴,方法已经以附件形式发出来了,下载看吧

网友:
为了方便大家,图文并茂的重新编辑

接修一台Dell 外星人 M14x R2游戏本,故障是开机不显示,不断掉电重启,拆出裸板,板号是LA-8381P,三代i7CPUHM77芯片组,N13P-GT-A2独显,通电测试故障依旧,找遍各大网站无该机图纸,只好凭经验修了,测试各个电感,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其他电压都正常,该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采用比较新的ISL95836芯片,

由上表可知,567脚为SVID,用示波器测试,有少量波形,而且CPU核心供电已正常产生,说明芯片是正常的,我们知道从二代CPU开始都要检测过来内存才开启集显供电,于是操起示波器测内存SM总线,也有波形,但闪一下就过了,测内存上的信号线也有一闪即逝的波形,看来BIOS坏的可能性大,但是该机主板却有3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取又发现除了PCHECBIOS,另外一个BIOS内容是空的,真是奇怪,

但我们知道POST程序是放在PCH BIOS里的,于是在论坛下了NBIOS,刷上都是电流上到1.4让后掉到1.3就不动了,浪费了我好的下载分,到这里我开始怀疑不是BIOS问题,也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为什么呢,论坛里有一篇《给桥工们的一些忠告》的帖子说的很清楚,于是我开始怀疑是PCH的问题,它原来是HM77的桥,手上没有,只有一个HM76,属于同一个平台,应该是通用的,上BGA一会功夫就换好了,怀着期待的心情通电,涛声依旧啊,心立马拔凉拔凉的,到此没有了头绪,干脆依照HM6X/7X上电时序和特点,把能测的信号测了个遍,都没发现什么异常,特别是仔细观察了内存上的波形,经验告诉我,依然是BIOS的问题,但论坛下了那么多BIOS,为什么都不行了,我想可能是DellBIOS有别与其他品牌的BIOS,里面除了正常的BIOS程序,应该还有其他校验码之类的代码,就算是同一个系列的BIOS也不一定通用。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在Dell官网通过服务标签或快速服务代码查询下载BIOS

但官网的BIOSEXE文件,里面包含BIOS程序和升级程序,是在系统下刷新的,对于维修来说需要从EXE文件中分离出BIOS才是关键,接下来进入重点----分离从官网下载的BIOS

DELL系列笔记本的BIOS分离,在目前维修中,是最难处理的,因为DELL笔记本基本上一个系列一种方法,没有一定固定的分离方法。在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我认为是最简单的,这里要用到的工具是winhex,网上也有用Ultraedit32等其他工具的,先从官网下载BIOS

它的大小是4.46M,而我们需要的BIOS8M,可见是压缩了的,我们先对其解压,

通过名称和大小可以看出,我们需要分离的是isflashWin.bin文件,这里我们用winhex软件打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BIOS是中间8M的代码,之前和之后的代码是其他的内容,至于是什么我们不用关心,我们关心的是怎么把这8M的内容分离出来,首先我们打开主板上读出来的BIOS和下载下来的BIOS,发现头部的这段内容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头部的代码一般是不会坏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查找5A A5 F0 0F 03 00 04 02这段十六进制代码来确定头部的位置,通过搜索-查找16进制数值,输入5A A5F0 0F,如图

发现定位到了10C90H(H表示16进制),通过对比我们发现10C80H之前的代码是不需要的,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能放下从10C80H9728C7H(文件尾)的文件,就10M

可以看到内容是空的

然后用编辑---定义选快确定需要的内容

然后在定义的选块上右键---编辑---复制选块---16进制数值,然后在新建的文件上把光标定在文件的开头出,右键---编辑---剪切板数据---写入,如下图

接下来就需要截尾了,我们知道8M的内容应该是从0800000H,同理,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注意容量为8M,用相同的方法定义第一个新建文件的0800000H的选块,写入到第二个新建文件里,注意写入偏移量为0就是说写入的时候光标定在起始位置,

然后把第二个新建的文件另存为就可以了,就得到我们真正需要的BIOS文件了,然后用编程器刷到BIOS芯片里

这样我的外星人就修好了,来一张修好的亮机照

网友:
外星人都好少见的了,更别说修了

网友:
不只有外星人官网BIOS需要分离,一般官网提供的BIOS文件都包含升级bios的程序文件,方便在系统下刷,,不开机进不到系统都要分离刷才可以

网友:
至今没修过外星人的很悲剧的说

网友:
早听说分离,就是不会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看上去应该可行  加分

网友B:
目测还不知道怎么搞,传授点技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还不知道怎么搞,传授点技巧吧

已经传授了啊,还要怎么传授呢

网友:
才看懂了一半,先收藏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C:
现在的编程器会把超出闪存容量的部分自动忽略,如果不截尾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编程器会把超出闪存容量的部分自动忽略,如果不截尾可以吗。

这个还不太清楚,有机会你试一下吧

网友:
大神可以说下 官网下载下来的BIOS 你怎么分解出来的么 嘛   我下的怎么就是分解不出来 可以教下我么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IwMjQ1fGUwZDRlMTI1ZGEyMzI3OTAyZTQzNTZhOGI3NTYxOTc1fDE3NzY2NzIzMjc%3D&request=yes&_f=.rar这是官网下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IwMjQ1fGUwZDRlMTI1ZGEyMzI3OTAyZTQzNTZhOGI3NTYxOTc1fDE3NzY2NzIzMjc%3D&request=yes&_f=.rar这是官网下载的BIOS

解压到不能再解压位置,你这个解压的EXE文件就不能继续解压了,有的EXE文件还能解压,如果不能继续解压,就对EXE文件分离,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