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 VER .1.01G 掉电维修

楼主(2015-01-09):
1)板子

2)现象
    插上电源后过几秒后掉电。可再次触发,说明不是短路,可能为缺供电。拔掉12V 4PIN小口不掉电,说明跟12V电压相关。

3)维修过程
    换CPU,故障依旧,换电源,故障依旧,拆机取板。
   上假载,用镊子短接 ATX 电源,强制上电,测各主供电,发现CPU核心电压OK ,内存主供电OK,桥供电OK, 总线供电无电压。

   MOS管G极没有驱动电压,没找到点位图,只能默默地跑线了。

  跑到门电路驱动端为12V,经过822后变为0V,都说华硕的822是通病,欢喜地换了一个,没想到问题依旧,继续跑,连到一个三极管,还由三极管的B极控制总线电压的开关,一量,0.75V,难怪被拉低了。又跑了一通,没跑出头绪,没图就是烦,算了,把三极管取掉得了。

   取掉后,成功跑码,亮机

  亮机过一小会,发现又不跑码了,量得总线电压正常,无复位,单桥你懂的,果断BGA。
BGA后,装机收工

网友:
修的漂亮,不错 赞一个。。

网友A:
这个是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M2N68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由  不知名的某个信号来控制总线电压的开关。这块板是AM2的CPU,估摸着是桥供电发过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  不知名的某个信号来控制总线电压的开关。这块板是AM2的CPU,估摸着是桥供电发过来的吧

这个三极管的基极是是南桥发出的+1.2VHT_EN,开启南桥供电的

网友C:
就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华硕没图纸就是烦人啊!楼主跑线路技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桥的问题吧

看 wangjie4128 大师的解释,应该是了

网友D:
BGA后为何不把三极管装回去试试?

网友E:
楼主加焊了,还是BGA换了新桥啊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跑线路技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焊了,还是BGA换了新桥啊

加焊的。修台式机主板不换桥,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后为何不把三极管装回去试试?

当时没想到这茬

网友:
台式机还玩掉啊,还以为只有笔记本才这样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非常赞赞

网友:
学到了  我一前也遇到过

网友:
新手吧,还画图

网友:
楼主 很好的讲解 图文全上 新手学习了

网友:
看一下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华硕主板不加电的话、。我一般都是换2到3个822、。

网友:
碰见这个问题都是先吹吹桥

网友:
遇到好多了就是桥问题掉电

网友:
哎呀,今天我也接了一快一样的板子,故障和你的一样我去试试

网友:
多测几次没问题交差了,,

网友:
现在正在搞这块板 还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