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P76加电开机就死机

楼主(2015-01-09):
                     加电死机
       很久没有和大家分享经验了,今天继续参与

       如图这是一台 台电P76的平板电脑,在拆机之前我们先看看,它的外观  象牙雪白的外观,机身给人感觉稳重。这是女性比较喜爱的一款机型。
      像这种漂亮的机子它们都要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摔坏 进水。 这个台机的故障就是女性在洗澡的时候,手滑掉进浴缸里面,没有及时拔掉电池,继续播放电影,而烧坏的。女主说,当时捡起来,擦干净没有事,就是充电的时候死机了。

      像这种情况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很快的找到相对应解决方案, 根据故障现象,结合磕碰机的特点,重点检查时钟晶体,BGA封装的芯片等容易虚焊,损坏的元件

       图中就是台电P76平板的心脏位置了,全胜A10众核芯片,采用了先进的Many CORE设计技术,在CPU、GPU、DPU(display)、VEPU、AEPU(auido)、SPU(storage)、APU(analog)、UPU(Universal)等单元使用了众核复用技术,从而实现高效低耗。对于每个单元内的众核结构可以完成灵活配置和自身协调。
     另外,主板上还集成了两颗hunix的存贮芯片,容量为4Gb*2,共8Gb,在主板的另外一面还有一颗。主要用于用户资料及软件的存贮。机身的内存工作是依靠两颗ELPIDA的内存芯片实现,容量为256Mb*2,共512Mb。

     加电用万用表直流档检测,发现1.8V  3V   5V   供电电压基本正常,用示波器观察时钟晶体信号端,有正常的24MHZ时钟信号波形,既然时钟正常那么我们就继续检查,闪存芯片是否虚焊,为了方便我们直接给它加焊,加锡拖一遍。加电开机试试看是否可以了,如果还是不行,那么我们就直接把 内存芯片,加助焊剂用热风枪吹焊一遍,清洗干净,加电开机   OK!
     其实平板电脑的  不开机  死机 显示花屏 蓝屏 黑屏 都比较简单,只要它的三个电压正常,时钟正常,那么问题就是在 控制芯片 闪存芯片 内存芯片上面寻找,如果电压不正常,肯定不能正常工作,哪里坏了,就往那个单元电路去寻找...........
      只要细心,慢慢的去尝试,很快就能学会!
       老手不要喷!!!!
     觉得可以,就加点评分,你们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网友A:
感觉不错,希望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错,希望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
...

大家一起分享  学习就是一起讲解自己所理解的,才是真的学习了。

网友B:
哪位大侠有台电P76t平板电脑的电路图?我的这台不能开机。电流超过1.5A

网友C:
平板图找不到,不怎么好维修

网友D:
修这样一台平板大概能收多少钱?

网友E:
只要细心,慢慢的去尝试,很快就能学会!这话说的真好!

网友F:
潜力股啊。加油加油

网友G:
修完以后有总结,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侠有台电P76t平板电脑的电路图?我的这台不能开机。电流超过1.5A

先检查它的电源芯片是否正常,它的旁边有四个电源,3.3V  1.8V   5V   2.7V,看看那个电路电压不正常,就在
那一路寻找,看看 三极管  二极管是否正常,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板图找不到,不怎么好维修

可以根据单元电路跑线路,自己画一下,主要知道芯片的引脚,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慢慢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样一台平板大概能收多少钱?

在公司维修一个月也就4000左右,一个月大概修2000台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细心,慢慢的去尝试,很快就能学会!这话说的真好!

有时间希望你可以指点一下,我还是一个新手,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潜力股啊。加油加油

客气话就不说了,大家一起努力吧!明天你走得比我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完以后有总结,很好。

这是老师教的,没有总结就没有学习新的经验.....

网友H:
修的很好,我也需要一些平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很好,我也需要一些平板图纸

看到这个,我也没有思路了........怎么跑线路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侠有台电P76t平板电脑的电路图?我的这台不能开机。电流超过1.5A

谢谢

网友I:
我这一台P76V的图像像相片底片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没有检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这一台P76V的图像像相片底片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没有检查

什么情况说清楚地.....我没有看明白你说的情况...........

网友J:
帮忙加一下 评分   这个比较实际,我现在喜欢这个呵呵呵,各取所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帮忙加一下 评分   这个比较实际,我现在喜欢这个呵呵呵,各取所需...

怎么评分?

网友:
在文章结尾处下来一点哪里,有 评分  两个字,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什么情况说清楚地.....我没有看明白你说的情况...........

花屏,图像就像黑白底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花屏,图像就像黑白底片一样。

拆机先检查 排线是不是 暗断了,  如果没有再看看 排线接口是不是松了,或者用酒精擦一下也许是接触不良,都没有问题,就看看  电源芯片的三个电压,闪存芯片电压  内存芯片电压   主控芯片,就这个几个原因....修好了给我加  评分

网友:
平板的贴子还是少, 所以要多发些这关贴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很好,我也需要一些平板图纸

帮忙加点 评分  贴子快沉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细心,慢慢的去尝试,很快就能学会!这话说的真好!

高手 ,贴子快沉了,帮忙加点 评分.....谢谢

网友K:
有时间希望你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时间希望你可以指点一下

这些就是我的工作经验啦!呵呵,这个帖子快沉了,帮忙加点  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