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m-S2通电自动触发又马上掉电

楼主(2015-01-09):
技嘉主板945Gm-s2通电自动触发马上又掉电,是何问题呢?

网友:
没有测板卡,手头只有万用表,'该从哪里测起?还有就是没图纸

网友A:
拨掉cpu12v供电的小四口插头,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掉cpu12v供电的小四口插头,看看还掉电不。

看错了…。

网友:
有的板子是插上电源,风扇就转一会马上掉电;再按开机键就正常启动了。

网友:
把小12V拔掉,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小四拼拿掉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