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老师们帮帮忙!!!!!

楼主(2015-01-09):
联想LXM-WL19AH电源板  显示器一开启 有滋滋声 屏幕有闪烁发暗  没学过修显示器  请教老师们   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应该怎么测量??

网友A:
应是高压打火了,检查灯管引线有无脱焊,破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高压打火了,检查灯管引线有无脱焊,破皮的。

线都很好 !

网友:
孝感嘛,换掉变压器,300v电容

网友A:
线与灯管接触不良打火也有可能的!或绝缘不良等。你需拆开屏检查,外观好不等于绝缘也好,因为电压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与灯管接触不良打火也有可能的!或绝缘不良等。你需拆开屏检查,外观好不等于绝缘也好,因为电压比较高 ...

已经拆开了 高压板 已经取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拆开了 高压板 已经取下了

稍微用点力拽一下灯管引线看有没有开焊脱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用点力拽一下灯管引线看有没有开焊脱落的。

没有 老师谢谢你一直回复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没有灯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高压打火了,检查灯管引线有无脱焊,破皮的。

有可能

网友C:
你应该自行先检查一下外观,其次是动手测量你所知的电子元器件,在是把你不懂得的提出来

网友:
灯管接口处可能已经快烧断了

网友:
这个现象多数为高压电路或者灯管脱焊,又或者拆开啦啦灯管线 再检查下灯槽有没有烧坏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自行先检查一下外观,其次是动手测量你所知的电子元器件,在是把你不懂得的提出来

显示器 我拆开了  声音是从电源板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