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上电0.1A保护,

楼主(2015-01-09):
联想X220i上电0.1A左右开始保护而公共点电压慢慢变低,之后不能触发【拔电可以重新触发而保护】,BD41760KTV已换新,打直各路电感无短路,触发时万能表可以测到正常的5V和3V,VIN28升压有25左右,有何看法??

网友A:
麻烦问一下,你所说的公共点是指的19V上管的D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你所说的公共点是指的19V上管的D极吗?

PWM上官D极

网友:
q 我的外电0.01A几秒就为0,不触发

网友(2017-08-26):
遇到两台一样的故障,不过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