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1主板温度过高

楼主(2015-01-09):
如题,到目前已经接了3块P41,都是鲁大师报主板温度过高,一会40多度一会90多度,主机不定时重启。
之前的换过IO和南桥都没有修好有哪位修好过出来说说呗。
主板温度究竟是哪里呢?

网友A:
实际主板温度真的高吗?找温控芯片,刷BIOS。鲁大师都是从BIOS里读取温度数据的。

网友:
我就看一看  台版 不是太熟悉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主板温度真的高吗?找温控芯片,刷BIOS。鲁大师都是从BIOS里读取温度数据的。

你是怀疑温控芯片有问题吗?BIOS里的温度数据是哪里来的?

网友B:
好多时候,桥虚焊也会导致主板温度高,想测试是否由桥导致的话,在桥上放个小风扇,给桥散热,如问题解决,可以加焊一下试试,但也不是所有主板如此

网友:
实际上,哪些部位温度高,凭手的感觉就知道。

网友:
先用手摸摸看

网友C:
有时鲁大师报的并不准确,用带测温度功能的万用表测一下南北桥的温度比鲁大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时候,桥虚焊也会导致主板温度高,想测试是否由桥导致的话,在桥上放个小风扇,给桥散热,如问题解决, ...

这个还真的试过,不是桥温度过高。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有时候bios太老对cpu支持的不好

网友:
在I/O芯片里  监控 控温 都是它  风扇转速 控速  等

网友:
IO图纸找找答案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时鲁大师报的并不准确,用带测温度功能的万用表测一下南北桥的温度比鲁大师好。

暂时还没见过测量温度的万用表,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暂时还没见过测量温度的万用表,长知识了

国产*利万用表有带测温的,我就是买的那一款,我不能说品牌和型号免的说我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