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85mg的板子插内存不开机,换IO为什么就好了?

楼主(2015-01-09):
BIOS是循环波形,就是不开机,换IO就好了,什么原理,求大神提解!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有知道的快来指点指点

网友A:
看一看芯片组架构图有什么关联,什么也没测量,不清楚,哪会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B:
此板IO的功能较多,它要是坏了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现象。无法解释。

网友:
看不清楚IO的型号

网友C:
台式机I/O是参与触发的,换他好了,只能说就是I/O坏了呗

网友D:
按你帖子所描述的意思。    不插内存可以触发。      插内存就不触发了?

网友:
这里面有关联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E:
内存供电是IO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供电是IO开启的?

不插内存,能开机,跑54!

网友:
是什么关联,不插内存能开机跑54!IO是8728E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帖子所描述的意思。    不插内存可以触发。      插内存就不触发了?

不是,不插内存能开机,能读到没内存!

网友:
看来就是IO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I/O是参与触发的,换他好了,只能说就是I/O坏了呗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板IO的功能较多,它要是坏了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现象。无法解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芯片组架构图有什么关联,什么也没测量,不清楚,哪会清楚是为什么。

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