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问怎么刷bios

楼主(2015-01-09):
RT 主板是华硕给清华同方代工的 M2N TVM/S  淘了快5200+cpu 无法点亮 说是得更新下bios 请问怎么刷

网友:
点不亮的板子BIOS芯片得用编程器来刷

网友:
首先,更新下bios未必就能点亮,其次网上找相应的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