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1上电自动触发掉电

楼主(2015-01-09):
我今天修一台IBMX61的机子。
上电电流就到60mA,然后掉到6mA.不能再触发。
经检测现有两个问题,请教前辈们,
图上的芯片是联想管理供电的芯片吧,充电芯的适配器检测信号-EXTPWR是低电平,送到EC和此芯片的脚上都是低电平,这个芯片的20V供电和待机芯片也发来3.3VVCC3SW也正常,但这个芯片没有拉低DCIN_DRV去让第二个隔离管完全导通,6mA电流时,公共点电压是19.2V,第二个隔离管是P管,G极为19.8V
第二个问题是掉电后没有待机,上面的联想芯片发出开启VCC3MVCC5M,万用表能测到刚上电时这两个电压3.3V5V。但掉了之后,开启条件还在,但没有输出,如果直接短接第二个隔离管,35V会正常,但还是不触发。
求思路。

网友A:
保护隔离没过,-EXTPWR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吗?若是应为高电平才对,一般机器是2.6V左右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没过,-EXTPWR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吗?若是应为高电平才对,一般机器是2.6V左右电压。

这个信号前面带减号,并且图纸引脚上也有个圈,所以是低电平有效,就是说现在低电平是正常检测到适配器的。

网友:
掉电掉到待机都没了,一般是待机那边保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