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过来给我出出注意,ECS主板不触发,有时可以

楼主(2015-01-09):
今天接到一块ECS主板,开不了机,说好100元修好,检查不触发,有时可以触发, cpu核心供电0.5v左右,没有短路,拆主板后就变成不触发了

重新植过I/O,刷过bios,还是不行,谁有图纸,可以给我一份吗?帮我出出主意也行,在线等!

网友:
修过pwrbtn#的上拉电阻不良,造成的有时不能触发.

网友A:
桥的条件没满足吧,RSMRST#有没 晶振有没波形。

网友:
这看这IO不像是实地学员焊的样。是我眼花了。

网友:
为啥不断,73号看看是哪边的事。

网友:
如果桥的待机条件都具备,就果断加焊桥吧,还是AMD的板子。

网友:
待机条件要满足,RSMRST没有的话可以勾起IO脚试试

网友:
不触发时就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条件没满足吧,RSMRST#有没 晶振有没波形。

谢谢你,由于没有图纸,现在我参考一位学员的帖子,找到是U4 9173_s的四脚没有1.2v_DUAL给南桥供电,25M晶振不起振,发现几个电阻都氧化了

网友:
注意查MEM_VLD这个信号 NV桥爱空焊 干桥吧。

网友:
现在可以开机了,显示F0,不跑码,cpu核心供电1.1V,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网友:
重新刷了bios,跑马到D1

网友:
CPU电压会不会太低了?

网友:
你那桥已经报废啦

网友:
我的桥是焊油,没有关系的,不是鼓了,呵呵

网友:
由于所有的供电和时钟、复位都正常,所以我还是怀疑桥没有坏,应该是bios出错,我把论坛上的所以相关bios全部下了一个遍,一个个试,有的可以跑D1,有的没有作用,显示00,有的显示50,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找到有用的BIOS,并且成功点亮。现分享出BIOS 不要让更多象我一样的新人走弯路造成误判。

ECS主板NFORCE6M-A V3.0.rar

网友:
经典!!!!!!BIOS问题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