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SMBUS这四组数据是什么含义?是地址吗?

楼主(2015-01-09):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网友:
这个不是你自己测的吗

网友:
这个只有测试者知道是什么!

网友:
这个不懂,是不是应该要问编程者才知道呢

网友A:
不是只有时钟和数据这两组吗。读4次以上代表过了内存

网友:
对此没有研究

网友B:
找一找你测的主板和内存的图纸也许能研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有时钟和数据这两组吗。读4次以上代表过了内存

是只有时钟和数据啊,我说的是数据有四次,每次不一样嘛。这个波型图是没有插内存的,插了内存的就只有第一组,后面的就是连续的数据传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找你测的主板和内存的图纸也许能研究出来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一样的吧,内存不是通用的吗

网友C:
自己测的是什么信号 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找你测的主板和内存的图纸也许能研究出来

找一下这个引脚连接的主板的其他的地方,看看连到哪了,信号是哪发出来的,也许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测的是什么信号 你不知道吗

我说的是数据那四组波形是啥子意思呢

网友:
第一组是SLAVER ADDRESS........................................

网友:
S BIT6-BIT0 A/A P..........................................

网友:
看不懂,那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好像啊是主板读内存SPD模块的 数据交流。所以可以测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