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M4N68T LE V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1-09):
近日接到一块M4N68T LE V2,现象是开机不触发上电。几经周折还是未能找到病因,望论坛高人指点迷津~~~~多谢!!
以下是维修记录:

1、 短接开关针开机触发无反应
2、 短接绿线和地开机出现主板保护掉电
3、 经检测IO待机电压3VSB偏高为4.8V,导致RSMRST#无法正常发出到桥
4、更换同型号IO,故障依旧,只好往前面追查
5、经查+3VSB_ATX由APL5315(POQ603)产生,正常情况下应为3脚5vsb经线性降压到4脚输出3.3V,5脚反馈电压为0.8V。实测1脚和3脚为5.15V,4脚(+3VSB_ATX)为4.8V,5脚为1.12V,2脚为0V

Vout计算值为:0.8*(1+32.4/10)=3.392V

所以初步判断APL5315坏造成IO待机电压3.3V不满足而无法上电。
1、 换APL5315,结果一样。
2、 拆掉两个取样电阻,结果一样 - -!
3、 再换掉开关针上面的822排阻,结果一样 - -!
4、 将4脚悬空再测,4脚输出电压1.7V,对应的焊盘位置电压是4.8V,说明+3VSB_ATX之前量测的4.8V是被某个外部电路上拉造成的。测得5脚反馈脚为1.2V,据分压计算公式推出刚好是有强制上拉的4.8V分压而来。

而理论上如果正常输出3.3V,5脚反馈脚应该是0.825V,看来反馈脚的电压也被下级电路同时拉高了。

为了验证,把30K分压电阻拆掉。再次测得4脚(悬空)电压为3.48V,对应的焊盘位置电压是0V

这到底是取样电路有问题还是后级电路有问题呢,有点搞不清维修方向了,高手给指点一下吧~~~~~:Q

网友:
换5315芯片试试

网友A:
换5315芯片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取下R1和R2测量下阻值变化情况,这里5315 反馈脚的正常电压应该是0.8V左右,根据个人判断这里问题应该出在取样电路部分,反馈脚的电压只会受芯片本身问题影响,与外围相连元器件没有任何联系。

网友B:
清洗焊盘,重新焊接APL531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5315芯片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取下R1和R2测量下阻值变化情况,这里5315 反馈脚的正常电压应该是0.8V ...

前面说了换过2个APL5315都一样的结果,取下分压电阻测试阻值是正常的。调整R1和R2阻值,4脚电压仍然不变

网友:
换过2个APL5315都没用,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洗焊盘,重新焊接APL5315

清洗过,焊盘无脱焊短路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面说了换过2个APL5315都一样的结果,取下分压电阻测试阻值是正常的。调整R1和R2阻值,4脚电压仍然不变

排除APL 5315 芯片4脚后级相连滤波电容短路失效问题,可以加焊这个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APL 5315 芯片4脚后级相连滤波电容短路失效问题,可以加焊这个芯片试下。

后级相连滤波电容短路失效电压会被拉低吧,怎么会拉高呢??

网友B:
4脚悬空,连接30K电阻测4脚电压1.7V,焊点电压4.8V;去掉30K电阻测4脚电压3.48V,焊点电压0V.令人费解?那连接30K电阻,去掉APL5315,测4脚的焊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悬空,连接30K电阻测4脚电压1.7V,焊点电压4.8V;去掉30K电阻测4脚电压3.48V,焊点电压0V.令人费解?那连接 ...

最新试验:
拆下30K电阻,换上27K电阻,4脚仍然悬空,测得4脚电压为3.56V,4脚对应焊盘电压0V,5脚FB为0V,奇怪了,和前一次4脚悬空又不一样了~~~~

网友:
最新试验:

再把4脚焊上,其他不变,4脚电压变成4.8V,5脚FB变成1.3V,这到底是神马回事???

网友D:
去掉这个ic  测试 5个焊脚位的电压值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去掉这个ic  测试 5个焊脚位的电压值看下

取下APL5315其他都在,测试如下:
1脚EN---5.15V
2脚gnd----0V
3脚VCC----5.15V
4脚out-------0V
5脚FB------0V
全部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APL5315其他都在,测试如下:
1脚EN---5.15V
2脚gnd----0V

可以把APL5315上好  APL5315的好坏随便用个什么5v的电源直接搭个电路就可以判断的
刚才是怀疑电路上有串扰
如果有精力继续尝试那个输出电容 2.2uf 看是不是可以替换一个自己认为正常的

网友:
快来大神分析一下为毛这个+3VSB_ATX电压总是4脚焊上为4.8V,不焊悬空就为3.5V吧??

网友E:
你们都在看5312.不会去查3.3V去了哪里,为什么3.3V被拉高了。肯定3.3V控制哪个场馆,或者三极管,去控制D级的信号拉低,而这个信号是靠5V上啦的,当这个三极管击穿,D-G相通就好造成5V 3.3穿压了,去找这个三极管,查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在看5312.不会去查3.3V去了哪里,为什么3.3V被拉高了。肯定3.3V控制哪个场馆,或者三极管,去控制D级 ...

现在看来就是你说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在看5312.不会去查3.3V去了哪里,为什么3.3V被拉高了。肯定3.3V控制哪个场馆,或者三极管,去控制D级 ...

+3VSB_ATX的所有去向都在下面了,第二个图双二极管也拆过,电容也拆过,第三个图822排阻换过,第4个图IO也换过;所有标示的电容都是滤波电容接地额的。没其他遗漏了吧??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 你把ORN31排阻更换下 看能正常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是+3vsb_ATX输出脚,5脚才是FB反馈脚

你看来电子技术不怎么过关,4脚断开了后请问5脚怎么得到反馈电压?

网友:
这是一个通病,你看看是不是把IO取了,电压就正常了,但是换个IO电压又会升高,有时候偶尔还能正常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里维修时候4脚建议不要悬空,如果悬空的话,5脚相连的分压电阻工作也会失效,这个反馈电压是芯片本 ...

5脚反馈电压不是由4脚输出后分压得到的吗?由内部产生???不知道怎么理解了.......

网友B:
用代换法,去掉APL5315,把3.3V三端稳压(1117)用导线接入Vin、Vout、GND三个焊点上,如3.3VSB电压正常,就是APL5315、R1、R2故障,如3.3VSB还不正常,查后续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故障就是不触发是不是?查待机条件5V   3.3V   25MHz是否正常 然后PWRGD_SB待机好 触发PWR_BTN到IO到桥 ...

AMD+NV的时序:
1、+5VSB降压得到+3.3V_dual/+1.5v_dual给桥和I/O供电,RTC电路不参与触发
2、I/O发出PWRGD_SB(RSMRST#)给桥,有的板子由3.3V直接上拉
3、桥得到供电后,25M晶振起振
4、触发开关,产生PWRBTN_IN送给I/O
------------------------------------------------------------------------------------------
我这里第1步IO的供电3VSB电压都不满足,后面就无从谈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子操作要断开原来APL5315相连的分压电阻才行,因为你说的1117三端稳压器芯片应该是固定输出3.3VSB ...

是固定输出,测试用,取样电阻可以不去掉,3.3V电压40K电阻对地压降应该很小,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代换法,去掉APL5315,把3.3V三端稳压(1117)用导线接入Vin、Vout、GND三个焊点上,如3.3VSB电压正常, ...

谢谢提醒,固定输出3.3V电压的1117稳压管找到一个,但是据说输入输出要接滤波电容,不知道不接可不可以??

网友:
我也在思考,我看了,5脚反亏电压1.2V明显偏高,
1:APL51315没有保护吗?
2:反馈电阻阻值正常吗?

网友:
APL51325带反馈脚,一般带反馈脚无非就是两个功能,一个是欠压过过压保护。
二一个是自动调节,我看这个5132外没有接场管,说明是欠压或过压保护,查
一下资料!看一看!证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所谓的保护应该就是APL5135本身4脚停止输出电压。

不拆两个分压电阻的情况下,拿掉APL5315,用固定输出3.3V的1117替换测得4脚(+3VSB_ATX)输出电压为3.98V,开机仍然不触发
然后把1117输出脚从pcb板焊下来(拆掉),量测1117输出正常的3.3V。这下应该是后级拉高了吧??但是是哪拉高的电压呢,除了IO我想不出第二个元件,但是IO我之前都换了一个全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