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1-09):
X55VD 开机不显示  ,,电流1.0

网友:
有图纸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没有图纸的  你可以去淘宝看看  你这个机器电压没出来完 还有这个板子容易断线

网友(2015-02-08):
好了没?我一有一台、、、

网友(2015-06-22):
华硕的图纸比较少  有点位都不错了

网友:
华硕现在水准高吗

网友(2015-11-30):
刷BIOS 试试

网友(2016-06-10):
请不要灌水

网友:
三星没图纸快要死了,华硕也活不了多久。

网友(2016-08-08):
你看看平台复位有了没有  电压有没有出全 电压都有了的话 就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我这个  是CPU少 一项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  是CPU少 一项供电

查一下,少供电的哪一组的驱动芯片工作条件,mos管还有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B(2016-12-04):
我也一块这样的主板,刷了bios,显卡也植过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块这样的主板,刷了bios,显卡也植过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你确定屏幕也是好的?跑码吗?

网友C:
板载内存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内存容易坏

板载内存有的可以屏蔽,不行就换颗粒吧

网友(2017-05-04):
板载内存怎么屏蔽呀?

网友:
华硕的机器 电流1.0-1.4A 先刷个BIOS是 如果不行在考虑主板

网友:
电流有点大 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