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 CPU温度高,,

楼主(2015-01-09):
宏碁4738G CPU温度高,  80多。。。

网友:
PLACE THERMAL PASTE AND CLEAN SIMPLE COOLER

使用熱貼和清潔風扇處理器

使用热贴和清洁风扇处理器

网友:
下一步个BIOS刷下看看

网友:
散热片风扇啥的清理好的话重点看下导热管导热是否正常

网友:
ACER的机器温度本来就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