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为大圣,在线求助X201风扇问题

楼主(2015-01-09):
原来的风扇响,网上买了个换了,开机的时候转,然后就不转了,温度都80多度了,还不转!用手波动,偶尔会转一下,又停掉了!
怎么弄啊,谢谢!

网友:
你买的是多少钱一个的,也许是价格问题引起的问题吧!最好就近找专业人员给测下数据报上来,才好给帮你判断.最简说是你没插好.

网友:
风扇接口电压量了没,+5V电压可有?

网友:
这个是买的风扇的问题吧

网友:
你的风扇有问题!赶紧退回去吧

网友:
你再换之前那个看能转啊,如果能转那肯定是你风扇问题了

网友:
快去找附近的维修点看看吧  再乱搞CPU要烧了

网友:
风扇肯定不行,再换一个

网友:
刷个BIOS就能好,要那种带程序的那种,你找我吧我有办法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