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LM-S2H 主板5VDUAL通病分析

楼主(2015-01-10):
在近两个月不断接到技嘉MA78系列主板无5VDUAL故障,刚开始不以为然。后面慢慢多起来,并且有学员反映此问题。刚好昨天又接到一块同故障板。
主板故障表现为插上电后无5VDUAL或者电压低至1.5V,有时可能正常。经过测量发现5VDUAL转换电路中的P管不导通导致,待机时测量P管G极电压4V左右,P管工作时G极应该才低电平0V。
如下图所示,为技嘉主板5VDUAL双路供电转换电路。电路中VCC、+12V供电和-SLP_S3信号通过比较器和三极管转换后,控制N管Q30和P管Q31切换,在待机由5VSB转换得到5VDUAL,开机时由VCC转换得到5VDUAL。

此故障板在待机时测量Q30G极为低电平0V,而Q31G要为4V—5V电压,在这里很多人都无语。为什么两个管子G极都相连,而一个管子G极有电压,另一个管子G极无电压。如果大家注意看就知到,他们两G极之间有一个1K的电阻R2854,这个电阻起到上拉作用。待机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关闭Q30,而无法去控制Q31的,开机时开漏输出高电平,通过R341上拉为12V高电平,控制Q30导通,并且通过R2854再上拉后关闭Q31工作。待机时Q31由下图所示电路进行控制,下图电路是一个5VDUAL检测电路。
5VDUAL检测电路在插上电时检测5VDUAL电压,如果5VDUAL电压有问题会导致Q31截止,使主板无5VDUAL输出。
原理如下:5VSB通过R2855上拉给Q361 C极,同时IO芯片输出高电平EUP_N信号使D72截止。5VSB通过R2856R2857分压得到3V左右电压,经C216电容延时送到Q361B极。使Q361导通,Q358截止通过Q14P_GATE为低电平,开启双路供电电路中的Q31导通产生5VDUAL
如果5VDUAL有问题时Q361导通,将C极电压拉低,Q358导通,5VSB通过Q358Q14后给Q31G极提供4V—5V左右电压,Q31截止关闭5VDUAL
技嘉GA-MA78LM-S2H主板中无5VDUAL电压并不是什么二极管、三极管、IO的问题导致,而是C216电容不良,导致插上电后Q361很快导通,起不到延时作用,电路误以为5VDUAL电压有问题,从而关闭Q31工作,使主板无5VDUAL电压,后面的3VSB也没有。维修时将C216电容更换或者使用容量大点的贴片电容时行代换即可。

 会员1339062元2023-4-15 12:49
 会员14748822元2022-12-9 20:14

网友:
徐总知识渊博啊

网友A:
这里的C216失效后失去延时,等于5VDUAL还没出来,它以为5VDUL出了问题从而关闭Q31。

网友:
又一次加深映象,在外面主板修的到少了,还有很多修不好。。。老师当初的话还历历在目,有时间逛逛论坛,看看老师的帖子,还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这板我这里还真很少修到过

网友B:
“5VSB通过R2856和R2857分压得到3V左右电压,经C216电容延时送到Q361的B极。使Q361导通,Q358截止通过Q14后P_GATE为低电平,开启双路供电电路中的Q31导通产生5VDUAL。”后面一句怎么看都有些失误一样的,Q361导通后如何能够让Q358截止,P-AGTE得到低电压。 图一的Q31与图二的D72和Q14是什么管子的,看好多遍都没弄清双路的

网友:
我遇到这块板,但不是这种问题,我幸运了,呵呵.

网友:
SLP_3高电平时Q35导通Q34截止U9A满足输出高电平时Q30是N沟道的话G极是+12V应输出5VDUAL 这个VCC电压不知道是多少V??

EUP_N低电平时Q358导通Q14输高电平,EUP_N高电平时Q358截止,Q361因电容C216延时这期间Q14低电平 Q31输出5VDUAL从来使Q361截止  Q30输出在Q31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C216失效后失去延时,等于5VDUAL还没出来,它以为5VDUL出了问题从而关闭Q31。

嗯,这里C216延时电容失效也会影响Q361的正常导通时间,其这里延时时长由电容本身容量值决定。

网友:
这电路太绕了

网友:
如果原理不通,就没那么容易分析原因,很难找到元凶c216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通过R2856和R2857分压得到3V左右电压,经C216电容延时送到Q361的B极。使Q361导通,Q358截止通过Q14后 ...

这里Q358应该是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的PNP类型三极管,Q358处于截止状态时候,本身2脚电压应该是由5VSB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如果这里Q358处于低电平导通状态,本身1脚的5VSB就会流入3脚输出通过Q14本身内部一定压降后产生4到5V左右电压,即Q31处于高电平截止关闭5VDUAL,这里D72和Q14相当于钳位保护双二极管,起到一定隔离和压降保护作用。

网友:
分析的透彻,楼主基本功扎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VDUAL无时Q361导通后Q358也导通,P-AGTE得到高电压   反过来5VDUAL有时Q361截止Q358截止P-AGTE低电平

...

这里的VCC可能也是12V电压。

网友B:
“如果5VDUAL有问题时Q361导通,将C极电压拉低,Q358导通,5VSB通过Q358和Q14后给Q31的Q极提供4V—5V左右电压,Q31截止关闭5VDUAL”这段话又很正确。Q361导通,Q358截止的信号从哪来,想了半天,总是觉得老师的那段话有些不清晰。

网友:
看了好久还是明白了,谢谢徐大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5VDUAL有问题时Q361导通,将C极电压拉低,Q358导通,5VSB通过Q358和Q14后给Q31的Q极提供4V—5V左右电 ...

EUP_N低电平时Q358导通Q14输高电平,EUP_N高电平时Q358截止,Q361因电容C216延时这期间Q14低电平 Q31输出5VDUAL从来使Q361截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啊!!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分析很到位,值得参考。。

网友:
都什么东西搞不定都跑过来了,不必须研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EUP_N低电平时Q358导通Q14输高电平,EUP_N高电平时Q358截止,Q361因电容C216延时这期间Q14 ...

这里D72在这里正负极反装作用其实就是起到O芯片输出的EUP_N信号到Q361 本身3脚之间隔离作用,这里C216本身处于放电状态阶段,Q361应该是处于截止状态,而当本身处于充电状态时候,5VSB就会通过R256和R2857分压得到3V左右电压,经本身延时送到Q361的B极。使Q361导通,延时一词定义也可以理解成C216电容的充放电时间状态过程。

网友:
真乃高手也,非我等小白可比。

neco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那电容在哪里?搞不好找个半天都找不见,直接把这检测电路废了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电容在哪里?搞不好找个半天都找不见,直接把这检测电路废了得了。

就是连接Q316 2脚的,直接把检测电路断开的话,Q31  本身1脚的控制信号和前面相连电压比较器KA393型号芯片工作也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连接Q316 2脚的,直接把检测电路断开的话,Q31  本身1脚的控制信号和前面相连电压比较器KA393型号芯 ...

有办法的,直接把Q361丢垃圾桶去就欧了。

neco -1 山寨

网友:
C216短路所致!!!

网友:
不是短路,而是本身不良导致,将C216电容更换或者使用容量大点的贴片电容进行代换目的是为了延长Q361本身的导通时长。

网友:
徐老师的经验不错,只是不好理解

网友:
眼泪哇哇啊。。徐总不早发。最少报废两块了。搞得我换桥,换IO,wuuw

网友:
徐总又发帖了,赞一个先

网友:
不断接到技嘉MA78系列主板

网友:
让我又学到了一些东西,后面哪个电路我都没有注意过,原来是还有5VDUAL检测电路

网友:
老徐啊 只要一进门我就知道东兰西北  看着老徐分析图纸让我有点突破

网友:
出来后,能修到的板真的是太少了,很多时候也没有时间,没耐心!

网友:
分析的很好lZ厉害

网友:
这个分析真的很通彻,也让我等以后遇到这种故障更加方便的处理

网友:
字不多 看了半天才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VCC可能也是12V电压。

VCC电压是5V才对。因为是用这个电压送到5VDUA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12V我指的是KA393 电压比较器芯片本身3脚的电压值,在主板触发时候,KA393本身3脚大于2脚5VSB电压1脚 ...

Q30的VCC 与KA393 的3脚VCC本是同一个电压点的呀,仔细看一下图纸。 比较器的VCC与5VSB 输入端都有分压电阻的,当然得到的电压也不一样。这样说吧,VCC经分压得到的电压也是比5VSB分压得到的电压高的。

网友:
厉害呀  我就是么看懂 直接把Q14给拆了 触发了 回去补上去  嘻嘻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理解,这里P-GATE低电平状态也可以理解成Q31 本身1脚处于接地状态。

这样说感觉还是不细密!应该是Q358截止P-GATE不再干涉Q31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怎么理解呢?

可以这么理解呀!当Q358导通时相当于一个外加电压加到了Q31的G极上使其截止关闭5VDUAL。

网友(2015-07-30):
EUP_N为低
D72导通
Q361/Q358的B极都为低
Q361截止,Q358导通,5VSB经Q358流向P_GATE,Q31截止,没有5VDUAL

EUP_N为高
D72截止
因Q361 B极需延时才能得到高电平,在延时期间,Q358的B极为高,Q358截止,P_GATE没有电,Q31导通,产生5VDUAL

EUP_N为高
D72截止
如果一定时间内5VDUAL还没能正常产生(比如有短路被拉低),延时时间到Q361的B极为高了,此时5VDUAL为低,Q361导通,拉低Q358的B极,Q358导通,产生P_GATE高电平---Q31截止,5VDUA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