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复位灯一直闪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1-10):
型号
请教大家说的串口芯片是COM口旁边那 个么
VGA后面那2个6脚芯片的中间2脚是相通的 没阻值对么【一面3个脚,就是两面的3根脚中间的那2脚无阻值】
请大家 帮忙 ,我 把进度会在 这里告诉 大家
QQ1194371811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你那个是com口芯片

网友:
闪,刷BIOS看看吧

网友:
技嘉的板子。。复位灯闪。。双BIOS资料坏会导致。。打一下。。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技加板电压都出来了的话复位闪。刷BIOS 换IO 然后再就是桥。。不过CPU不良也会闪。。像INTEL的脚点接触不良也会闪复位或者开机上电一会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反复。

网友:
先刷BIOS试下,不行直接干桥了。

网友A:
BIOS 北桥  串口芯片  还有串口硬盘芯片 都会造成 复制不断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北桥  串口芯片  还有串口硬盘芯片 都会造成 复制不断闪

串口心片是什么型号,大概位置在哪里
串口心片可以直接拆了不用么

网友:
谁能给我个QQ号码呀我QQ和师傅俩你

网友:
都说技嘉的串口芯片爱 坏
是哪个 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BIOS 刷哇了 呵呵

网友C:
短接主BIOS,,让BIOS自动恢复,,再不行就断开IO,,测试总复位是不是在跳变!!

网友:
5脚的芯片是个门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短接主BIOS,,让BIOS自动恢复,,再不行就断开IO,,测试总复位是不是在跳变!!

BIOS自动恢复,是怎么短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自动恢复,是怎么短接的?

这3这个我也很想知道啊!求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3这个我也很想知道啊!求解中。

迷茫,—,—,—————

网友:
复位有没有出来吗?有的闪也是正常的,技嘉板子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先刷BIOS吧!

网友:
   换内存    换完不行就 是北桥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心片是什么型号,大概位置在哪里
串口心片可以直接拆了不用么

可以的   75232  75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