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58平板电脑插入充电器显示后会显示电器缺电...

楼主(2015-01-10):
~~苹果A1458平板电脑插入充电器后会出现电池缺电图标,但是无充电动作!换过冲电器无效!有知道的大师给指点一二 谢谢!
上图:

背面图

关机状态下插入充电器会显示电池缺电图标

网友:
是不是充电接口坏了哦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A:
这个问题 要拆开才知道 有可能主板问题  电池也有可能

网友:
充电口是好的,我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要拆开才知道 有可能主板问题  电池也有可能

没修过怎么修过苹果平板机子,心里没数!客户又不想花钱还是退给客户吧!

网友:
接口是好的,可能是电池或者电路不良所致!没修过这款机

网友B:
电池馈电了,用4-5V电压慢慢激活一般会好,要么电池坏了

网友:
你的主板可能有问题。在排除电池和接口是好的情况下。不然就是充电芯片!

网友:
客户有没有说怎么弄的成这样了

网友C:
充电器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故障可能性大。

好像没仔细看我的帖子——回答只有浪费网站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仔细看我的帖子——回答只有浪费网站资源!

申明:此平板让客户拿走了没给修!请不要再回复此贴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馈电了,用4-5V电压慢慢激活一般会好,要么电池坏了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试试将机身预热下,例如放在电热毯上,或暖手宝上,注意温度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