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360进水机.进来不后悔.有饼哥写真!

楼主(2015-01-10):
去朋友那里接一台Z460,朋友说进水后.他拿来有待机..不触发,他只拆开,洗干净了.测量了一下.还没有动过….就没待机了.
我拿回来…. 打各电感阻值,没有异常. 不短路,.接可调,0.000..,扭了一下接口.还是不行.表测有19V.原来不是接口的问题, 到迅维下图纸,找到了.如下图: EL1有电压19V.正常.6脚0V. 电阻阻值,正常,有问题.,这里应该19V,再测4脚.这是分压过来的.应该有吧.实测0V.看来是有腐蚀断线…但是.腐蚀的地方都被朋友弄干净了.看不出来了.所以.还是飞线吧,测量PC135电容和PR141相连没断线..PR141和139相连.没断线..并且阻值也都正常.那就飞到.PC135和PR141中间吧.如下图: 飞好线后.再测有电压了..3VPCU 5VPCU都出来了.可调上面也有0.002了.再按开关….没反应…我其实已经做好修掉电的准备了.怎么来个不触发, …测开关如下图: 有点压,很漂亮的3.3V…按下开关.也拉到0V.松了还是3.3V….很漂亮….你M…来吧.EC…这边.. 也有.高低高跳变….是不是EC条件?没满足?  实测 供电,随便选了一脚(26.50.92.114.121)有3.3V.时钟.万用表伺候,谐振电容,一个1.1几 一个1.2几..再测WRST.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复位…但它有3.3V….先不管….下一个.EC条件暂时算满足,下面是EC选中BIOS….没示波器.下一步….EC收到NBSWON后.第一个发出S5_ON, 去一个切换电路用15V把3VPCU 5VPCU转换成3V_S5  5V_S5.如下图: 这个图的意思是:按下开关之后.EC发出S5_ON将从0V变为3.3V.导通PQ28.拉低PQ82第3脚.使PQ38截止,+15V就可以控制PQ45.PQ54两个管子的G级,把+3VPCU  5VPCU转为+3VS5 +5VS5,…但实测.开机后.PQ82导通了. PQ38也截止了…我草….难道没有.+15V?...实测就还真的没有+15V…这个不是待机有了就自己有了吗?我草.查它.+15V是哪里产生的.找到如下图: 这个电路图的意思是:待机5VPCU产生之后…过PD18给PC124充电,另一端DL3也给PC124充电,叠加,到一个近10V左右电压,,再从PD18的2脚出来.到PD19的1脚给PC123充电,另一端还是由DL3下管驱动信号充电,两端再次升压叠加,到15V…这样来的…..实际测量.PD18的1脚5V正常.PC124的1脚5V正常,PD18第2脚….7.4V.不错…也还行.再测PD19第1脚 4V?...我晕…怎么会才4V.呢?图纸 上面是直连的….当中没有元件…..电压也不可能衰减…测PC115.也正常没短路…..看图纸直连就直连吧..飞线吧.如下图: 飞好后…再测PD19第2脚…完美的15V…漂亮…..我按开机之前…做好维修掉电的准备了….一按开关….电流…..很快跑上去了…也没掉电….不会吧..就这么……就好了….无语….上图 最后..让我的爱表…福禄克15B+亮亮相…有它..我相信我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不再怕有误差…..特别是用起来….那叫一个舒服….. 感谢...饼哥...喜哥...培养...

网友A:
说好的写真呢。。。。你骗人。
不要逼我,我真发写真了。高清无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写真呢。。。。你骗人。
不要逼我,我真发写真了。高清无码!!!

你发...我收藏...淘宝特卖.....一定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发...我收藏...淘宝特卖.....一定火...

咱俩分成。。。你6我4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啊!!!终于见到饼哥真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俩分成。。。你6我4

好..发我邮箱!!!

网友:
技术好牛啊

网友:
飞线后还是飞线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进步很快啊,饼哥帅呆了,楼主加油

网友:
实力维修,不过有个管子名字说错了-应该是pq82

网友:
思路清晰  修起来杆杆的

网友:
说实话,我是冲着后面几个字进来的。你们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写真呢。。。。你骗人。
不要逼我,我真发写真了。高清无码!!!

饼哥还挽着小伙的手臂,基情有木有?难道有一腿?

网友:
我也是用15B  但是 没楼主这么强的理论啊

网友:
楼主,我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楼主既然还藏有月饼老师照片,羡慕嫉妒恨啊。那以后谁发帖的都附上月饼老师的写真图,。,。,。^_^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饼哥还挽着小伙的手臂,基情有木有?难道有一腿?

谁挽谁还看不出来吗。。。
好多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挽谁还看不出来吗。。。
好多腿~~

你受.....

网友:
饼哥的高徒一个,写的不错

网友:
进水的飞两根线搞定,原理分析的很精准,不愧为迅维课班出来的。

网友:
楼主讲的很清晰啊,可是你的图纸敢不敢
再不清楚些

网友:
师兄,很好实例,给赞

网友:
广达的S5_ON很容易出问题,我用的也是15B

网友:
搂住写的不错

网友:
后面LOL亮了

网友:
饼哥又胖了

网友:
饼哥是那个 很想一睹真容

网友:
断了好多线

网友:
名师出高徒啊,理论强,图纸一拿到手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经典照片。。技术牛

网友:
那个万用表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吗?

网友:
看到标题才进来
看完最后写真才看维修过程
基地培训出来的确实很厉害 !

网友:
厉害 名师出高徒啊

网友:
饼子看上去好年轻哦,我一直认为他有40多岁了。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分析都很到位

网友:
思路清晰,挺好

网友:
冲着饼哥写真,给分了,HOHO

网友:
绝对有激情啊

网友:
我这也有写真 可以入股吗 楼主 饼哥

网友:
饼哥哪的人啊 看着像山东大汉

网友:
这绝对是实力派啊

网友:
有基情啊 ,哎呀想不到饼哥有这个爱好,估计会去一堆笔记本CPU放在家门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还挽着小伙的手臂,基情有木有?难道有一腿?
嘿嘿,我又看到你了,

网友:
就是写真有点不给力呀.

网友:
不错、 写的很详细

网友:
飞线再飞线,楼主思路清晰的

网友: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说好的写真呢!

网友:
讲的很仔细,对新手应该很有帮助,今天修了个DELL4020,进水很严重,全部清除干净后量出5V线性短路,换了个芯片也是准备修开机掉电的,居然亮了。哈哈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摔了的了!!也是找了半天图纸才修好

网友:
这个机器我前段时间修到过 也是+15V没有出 我的是板层漏电 客户等着 也没空查 直接拉公共点了。

网友:
高人啊,膜拜啊

网友:
腿上没毛 鉴定完毕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激情无限啊

网友:
激情四射的日子。。有饼哥,有机器修。。。。哈哈哈哈

网友:
供电还好修点

网友:
求饼哥写真,哈哈

网友:
飞线,又见飞线,15B+是15B的升级版吧,屏变大了,我也冲着写真来的

网友:
我是来看兵哥的

网友:
q我要是这么会就好了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顶一下,讯维了不起

网友:
ec  条件不是 avcc  时钟 wrst   LID ACIN 吗???

网友:
还有 BIOS  我没有示波器 我是直接测电压的

网友:
我是来看写真的。

网友:
哈哈,今天总算是得见庐山真面目!

网友:
饼哥原来如此风流倜傥。一代男中豪杰。

网友:
太牛B了,你们都是高级工程师了,跟你们比我就是一个初级维修师

网友:
不错   值得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我想大家都是,充着写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