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MIH61R不触发

楼主(2015-01-10):
DELL主板:MIH61R

主板指示灯亮不触发,看到论坛有几位坛友好像也遇到此问题, 疑是通病,绿线短路到地强行开机后断电马上又插电源能正常触发但屏幕无显示。

用万用表测开机排针有3.7V左右,跑线路到SCH5514开机脚36脚有高低高变化正常,32.768晶振波形正常,无图纸不好查,准备换IO的,无奈没此IC

还是慢慢查条件吧,操起示波器测测看,不测不要紧一测问题就出来了。
先测IO供电47脚:

准备跑线路,一时没找到小铜刷,就在周围找找,看到两个芝麻管要比其它的大点,一测电压:先测右边那个Q61S5V G5V D2.V。左边那个Q57电压正常,Q61 D极和IO的47脚相通。看来Q61是待机MOS管。
示波器测Q61 G

从以上测试结果看可能是Q61坏,代换后正常了。给修此主板此故障坛友一个参考。
Q61取下不用也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怕不稳定还是从料板上找了个P管换起。

正常后万用表测的电压值:

故障时IO开机脚36脚电压:

附张SCH5514图纸

 会员1110684300鑫豆2025-4-8 20:00
 会员6894242元2023-5-26 13:17
 会员10018622元2023-2-4 17:38
 会员4887852元2023-1-27 02:01
 会员8367032元2022-10-18 15:51

网友:
感觉没看懂

网友:
楼主有图有真相!但看不懂!!!

网友:
查不到腳位圖, 努力了解中, 謝謝分享....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看不太明白

网友:
前一天我也遇到一个客户拿来的同型号机子,故障是因正在使用中小孩撒了一泡尿从机箱的通气网进入到主板导致短路掉电不再能触发开机。经拆机查看,桥到桥的左下角巴掌大一片全是尿液腐蚀痕迹。而且这个板子上芝麻大的原件特别多又没图纸就放弃维修板了。。。

网友A:
Q61没有导通,5V只过去了2v的样子,Q61的控制极又连接谁的最后控制极称为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61没有导通,5V只过去了2v的样子,Q61的控制极又连接谁的最后控制极称为0V

换Q61正常后最后没追线路。

网友:
示波器太奢侈了 买不起 还是发点平民级的维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Q61正常后最后没追线路。

控制极开始的5V是不是管子击穿了,S上的5V流过去了

网友:
换了Q61后好了,我也想知道其原理

网友:
学习了,,虽然没图纸,,但是多了一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极开始的5V是不是管子击穿了,S上的5V流过去了

好了就行,因为没图纸,这个还真没深究,Q61取下后粗略测基本正常。

网友C:
应该Q61是的RSMRST#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Q61是的RSMRST#的信号

下次遇到此主板跑一下线路看看

网友:
不错,好一个大普元

网友:
也不是图纸啊

网友D:
楼主的示波器是普源什么型号的

网友:
牛人作品。。示波器不错啊。稀有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示波器是普源什么型号的

        ds1054z

网友:
界面看上去很高端

网友E:
历害,好人呀,照你的方法我也修好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历害,好人呀,照你的方法我也修好一台.

修好了也不加点分?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咋个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不上Q61行吗?

网友F:
楼主说把Q61取下不用也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怕不稳定还是从料板上找了个P管换起。既然取下不用也行那它坏时为什么又开不了机呢?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把Q61取下不用也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怕不稳定还是从料板上找了个P管换起。既然取下不用也行那它坏时为 ...

实例描述可能有误,一个星期之前修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没仔细跑线路,Q61的作用还不清楚,用户催的急当时修好了就装机的,Q61不装确实能开机的,这个你遇到此板后可以试试。抽空匆匆发这个实例是因为此板资料没得而且论坛有兄弟和这个现象一样且没解决,希望遇到此板此故障的兄弟能快速排除问题,起码可以参考下。
开始IO图纸都没得,万用表暂时没测出问题,顺手拿起示波器试试,最初是测IO 36脚电压波形一跳一跳(最后那张图),发现不正常。就到处搜此板的资料,没搜到但在百度找到IO资料。就有了前面的实例所测电压波形。不然IO供电脚是哪只都不知道。虽然表达有问题但只要看过此帖的人晓得Q61不行能修好板就OK了,作用原理有时间再仔细检测分析。

网友:
感谢楼主的I/O 图纸照这个I/O 图纸好久了

网友G:
那个Q61不换上去也可以么

网友:
这板如果没波的话估计没有这么顺利

网友H:
会不会是虚焊了  有时候碰到的问题就很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是虚焊了  有时候碰到的问题就很怪的

当时忘了测个波形,就又把Q61焊回去,故障一样:所以绝对不是虚焊!。

网友:
虽没图纸,但思路不错……

网友:
搞定。。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估计真的是通病 谢谢

网友:
我的跟你的 故障一样 谢谢分享

网友:
表示没看懂,但是修好就行了

网友:
研究一下了................

网友(2015-10-06):
引用 网友A:
控制极开始的5V是不是管子击穿了,S上的5V流过去了

也有可能,P沟道管子G级5V在这里相当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Q61不换上去也可以么

应该不行,在这里应该起到5VSB开关转换3.3VSB作用。

网友(2017-04-16):
你首先应该说明47脚是什么信号 或是不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