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rs780m02 bios谁有

楼主(2015-01-10):
戴尔drs780m02 bios谁有

网友:
官网下载BIOS,然后解压缩,在解压缩后的文件夹内,找到最大的文件,就是你想要的程序。 此方法只可以用在一个BIOS芯片的笔记本或台式机主板上

网友:
官网有没得哦!!没得就去某宝问问!!

网友:
找相同板子拷一个即可,看官网驱动里面应该有BIOS

网友:
论坛里找过了嘛 尝试用型号 板号 搜

网友:
这BIOS 挺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