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几个电阻的阻值呀?

楼主(2015-01-10):
有个SONY SVE151C11T笔记本,按开关键无反应。拆机后发现触摸板右下角部位有进水情况,如下图

清洗后发现有三个电阻掉了,并且电阻上的焊点也掉了,还有两个没掉的电阻在板量一个约是1M,另一个阻值无穷大。如下图

上图是该部分电路所处位置

上图是掉的三个电阻的位置,红色标记处电阻全掉,最右边红色下面的那个电阻阻值为2M,中间上面的那个电阻为1M,最左边上面那个电阻阻值无穷大,没有掉的那个电容下面那个电阻阻值为1M(全是在板量的)。现在想换,但又不知道换多大的,看看谁有原理图,能不能帮我查下。手上没有此型号主板,如果用台式机主板上的电阻换,应该用哪个部分的?阻值大约多少的替换?上面的那个芯片型号是TPS51427A。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下载张原理图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楼主 去下个图纸呀  不是很简单吗?      还有这么多电阻坏的 不保证没有断线的   也要查找电路图的压

网友:
只能找图纸了,谁都说不准的,进水机呀纠结是不

网友:
装三个1M 再换100K试 我的不知的就这样换  呵呵

网友:
这个只能找电路图了

网友:
只能看原理图了

网友:
对照版号 看看是不是兄弟需要的图纸  对照图纸就方便多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4574-1-1.html

网友:
都这样了,看运气了,搞不好补了电阻还有断线,

网友:
楼主没找到图纸吗

网友:
笔记本没图纸再好的理论,也只能是修个皮毛

网友:
楼主这机器是不是还很新啊木有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 修个毛线啊   能不能找到图纸或点位

网友:
把图纸搞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没图纸呀,你有吗?帮忙看看

网友:
谢谢8楼的朋友,有了图纸,哈哈,真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