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电源灯常亮触发掉电

楼主(2015-01-10):
  机器来时进水 经过处理电源芯片挂了 换好后能触发 但是触发掉电 可以反复触发 待机电压没有 求教高手 指点一二 急

网友:
查下是不是后极5V短路

网友:
待机电压修出来啊 3 5V短路

网友:
查 3  5 V 后继

网友:
触发掉电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或者转换的电压有短路

网友:
还是查进水那块

网友:
进水的,应该有断线,慢慢查

网友:
遇到一个一样的 郁闷死了快

网友:
那是有短路,把短路解决,3/5v就正常了。

网友:
查查后级电路

网友:
3 5V待机芯片看下,有救的

网友:
估计有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应该是欠压保护了

网友:
肯定还是进水没处理好,再找找看

网友:
能触发为什么 会没有待机电压呢

网友:
短路了吧 查查电流哪里不对

网友:
上次有一台是换南桥晶振好的

网友:
没有待机首先修待机电路 3  5v

网友:
考虑换EC试试

网友:
楼主主要查一下进水的部分 然后再量一下主板上每个单元电路的住供电保险是否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