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改WIN7 蓝屏A5 BIOS降级

楼主(2015-01-10):
此BIOS为联想维修站提供,刷BIOS有风险,刷前需谨慎,本人亲测可用
笔记本原来的BIOS版本是A7CN40WW,现在这个BIOS版本是A7CN21WW,刷新后属于给BIOS降级

以下文字是维修站给我的文档
关键字: G40-30   蓝屏   win7   系统   A5   安装   acpi
目录
故障现象     href="#section" 回目录
Lenovo G40-30 机型安装Windows 7系统出现蓝屏,如图:

原因分析     href="#section" 回目录
出现此报错是由于主板 BIOS 不能全面支持 ACPI 规范导致,更改主板的 Bios 版本或设置可以解决。

解决方案     href="#section" 回目录
1、请务必先按照知识编号:116259 提供的解决方案操作(此方案操作证明完全可行且大部分此型号机器都可以正常安装Windows 7系统),注意:要按照文档步骤,不能一起改完bios设置,然后再保存重启,必须是改完Win7 os,保存重启再进入bios更改其他的才可以。
2、以上操作后依旧无法正常安装 Window 7系统并报相同蓝屏错误,可以尝试降级到附件中的 A7CN21WW 版本BIOS,这个版本的BIOS里面 Configuration 选型中,有关于 ACPI 的设置子项,设置为 ACPI4.0是可以正常安装 Windows 7 系统的,如图:

备注     href="#section" 回目录
1BIOS 需要在系统下刷新,可以先安装一个干净的 Windows 8 系统或者恢复出厂 Windows 8镜像来执行此操作
2、因是执行 BIOS 降级操作,请刷新前进入 BIOS 设置,修改 Configuration 选型中 Bios Flash Back 子项为 Enled,如图:

3BIOS 降级后,对休眠、待机等的支持不是太好,建议在系统下屏蔽这些功能

BIOS程序

网友:
刷新BIOS时可以在WIN8 64位 PE中刷新,电池充电器缺一不可,在点击确定后程序会一闪儿过,别着急,重起电脑后等待自动刷新吧

网友A:
再提供一个从美国管网下载的A7CN43WW 版本BIOS
以下为BIOS介绍原文

Flash BIOS update - Flash from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for Lenovo G40-30, G50-30Version A7CN43WW Applicable OS Windows 8.1 64bit, Windows 7 64bitInstallation READMEUpdated Date: 2014-10-21This package updates the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BIOS) on Lenovo G40-30, G50-30BIOS, abbreviation of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is integrated in ROM chip on main board, which contains the basic input/output program, system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startup self-check and pre-setup programs. BIOS provides most basic low-level hardware operations; it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ftware and hardware, and interfacing window of hardware and operating system.Note: Make note of any settings you have changed in the BIOS Configuration Utility. These settings may have to be re-entered after updating the BIOS.Attention: Do not power off or restart your computer during the BIOS flashing process, which will cause serious damage and improper functioning of your computer.Print this file so that you can refer to it during the installation.Downloading the package=======================1. Click the file link to download the file from the web page.2. When prompted, select a drive and directory in which to save the downloaded file.Installing the package in Windows======================Run a7cn43ww.exe (Admin authority)Updated Informationatest Version BIOS fixed all merged issues from previous.Summary of changes==================General Information:A7CN40WW [Modified]?1. Set SC GPIO 03, 04, 05 and 06 to output high as Intel suggestion2. Update gop driver to 7.2.1004 to support the new Samsung panelA7CN43WW Fixed:   1. Fixed UEFI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2. Sometimes enter BIOS Setup very slow  3. SMBIOS Type 200 data incorrectTrademarks==========IdeaPad and IdeaCen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Lenovo.Microsoft and Windows are trademark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ther countries, or both. Other company, product, and service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r service marks of others.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WE DISCLAIM ALL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MERCHANTABILITY WITH RESPECT TO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BY FURNISHING THIS DOCUMENT, WEGRANT NO LICENSES TO ANY PATENTS OR COPYRIGHTS.Copyright (c) Lenovo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B:
你好,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A7CN43WW版本的BIOS我下载了,并且在PE中运行了,最终重启后BIOS升级成功,但是BIOS中还是没有关于ACPI的设置!!!本来想试试A7CN21WW降级试试,但是A7CN21WW的运行程序点击运行,没有反应!!能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吗?我想重新下载A7CN21WW,但网上搜不到关于它的资源,不知道是不是你提供的附件A7CN21WW有问题!希望楼主能回复我,现在很着急,电脑重做系统成功,但是开机后蓝屏,提示 The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   Please contact your system vendor for an updated BIOS. 电脑一直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A7CN43WW版本的BIOS我下载了,并且在PE中运行了,最终重启后BIOS升级成功 ...

这个BIOS是维修站提供给我的,我刷新完后在BIOS里改了一个设置,好像是BIOS里第二个大项里的最后一个选项,时间有点长了,我也记不太清了,你也可以给联想打400或者是咨询维修站,我当时刷完BIOS后改完选项就可以做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是维修站提供给我的,我刷新完后在BIOS里改了一个设置,好像是BIOS里第二个大项里的最后一个选项 ...

我装Windows7 系统装好了啊,就是重启开机时蓝屏,我问过联想服务站的人,他说这种情况就只能装win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Windows7 系统装好了啊,就是重启开机时蓝屏,我问过联想服务站的人,他说这种情况就只能装win8

那就不清楚了,我的装GHOST Win7什么问题都没有,我的GHOST Win7是自己封装的。

网友:
楼主给力啊, A7CN21WW_64.rar刷进去ACPI改4.0后终于正常启动Win7了, 搞了几个小时,我用UEFI+GPT_Win7引导的,已经引导成功可以启动会,但一直是蓝屏现象, 仔细看了蓝屏说明才知道是Bios中ACPI的关系, 但官网找不到Bios下载,不知道 楼主在哪里下载的啊 ?

网友:
我一般刷BIOS  都是刷比较老的

网友(2015-08-02):
感谢楼主,我也弄好了,谢谢!!!!!!!

网友:
不错,刷了,WIN7已装好,不蓝屏了

网友:
好贴,以后再也不买联想

网友(2015-09-02):
怎样刷bios

网友:
不知道解决得怎么样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
正在找 非常感谢

网友:
终于在这里找到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正需要,感谢楼主分享,下载了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2015-11-10):
非常感谢666

网友:
我下载了43 看来不行了

网友:
不用刷也能成攻的。。http://wangpai.2345.cn/thread.php?fid=24&pid=2928523我的也是想刷但电池是坏的就刷不了,就用上面的方法搞成攻了,。。。。我晕啊,看来修十年电脑还不如百度一把。我都放弃了给用户退钱了,后来百度一下成攻了

网友:
电池也是好的,只是这用电流表不能充电要用充电器才能充电

网友:
搞了几个小时还是蓝屏,愁死了

网友:
联想这是要干什么

网友(2015-12-15):
线刷的 ?
编程器能刷吗

网友:
下载下来看下

网友:
前几天遇到了也是问售后刷BIOS才解决的

网友:
准备下来试试 感谢楼主

网友(2016-02-13):
刷了BIOS以后,可以正常安装Win7,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启机到win7启动,一直是黑屏的。

网友:
貌似真的很好用,解决了很多小问题

网友:
电脑型号相同,BIOS版本不一样有没有关系?不管了,下下来试试再说吧

网友:
这BIOS可以解决安装WIN7后A5代码的蓝屏故障,但楼主忘记说明必须把BIOS里第二大项里的最后一个选项从ACPI5.0调至ACPI4.0,否则刷后一样蓝屏

网友:
多上传一些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售后也一样,但是现在的新BIOS都可以了。售后那里都有了

网友(2016-03-27):
谢谢楼主分享,我亲测这方法能用

网友(2016-06-02):
相信你一次,希望你这个好用

网友(2019-04-12):
回复下载,表示感谢.下载看下 爽歪歪

网友(2019-08-06):
经测试,刷 A7CN21WW 版本的,BIOS里面将ACPI 5.0改成4.0的可以安装Win7 64位,然而下载官网最新版本的 a7cn48ww ,看官网说明是支持Win7的,实际安装Win7还是蓝屏报ACPI问题。

网友:
附上 a7cn48ww 版本BIOS

a7cn48ww_32.exe

3.89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7cn48ww_64.exe

4.06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9-10-21):
把BIOS里第二大项里的最后一个选项从ACPI5.0调至ACPI4.0,我的也是这样情况,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0-12-20):
感谢楼主分享,已安装成功

网友(2021-03-26):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提供一个从美国管网下载的A7CN43WW 版本BIOS
以下为BIOS介绍原文

很好的资源,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资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6-22):
谢谢各位大神分享!

网友:
搞了很久还是不能装win7,希望这个版本bios可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收藏,现在装。也是装了几次到WINDOWS的启动LOGO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