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掉电维修

楼主(2015-01-10):
Y450 开机掉电有两种情况.一种开机显示瞬间掉电直接换显卡供电小板.另一种开机进系统一烤机直接掉电,换CPU供电背面3个330电容

网友:
你讲的这是其中两种还有一堆问题啊

网友:
我的是0.5就掉了,没亮

网友:
都 是通病啊

网友:
y450 修到好几台是换显卡。。。加焊重植都不行那种

网友:
我有一台开机瞬间掉电,拿下小板也掉

网友: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场馆导致的,换换试试

网友:
cpu的330的电容也有坏的???咋没遇见过。。

网友:
简单明了,我喜欢

网友:
真不算是常见的Y450

网友:
我的  显卡换了 还是掉电!

网友:
修过Y450 进液的,关机后风扇还转,  转换电压的控制信号问题。

网友:
掉电的机器最不好修了

网友(2018-07-04):
心好细  厉害了 6666666666666666666666                    我遇到 显卡小ban的管子问题很多

网友:
掉电的机器 修道最痛苦

网友:
额   这个问题存在好多年了

网友(2018-08-26):
电源小板坏的倒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