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富士康主板

楼主(2015-01-10):
故障现象:开机诊断卡显示00,是不跑马。io 芯片是F71882FG[img95 脚94脚,93脚电压都不正常,请问这个IO坏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
估计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93,94角是什么功能的?,能通电证明IO基本功能正常!

网友:
为啥别的都不查,就跟IO较劲呢

网友:
复位出来没啊?板子不跑码  复位是一个中间点  复位之前 就是供电和时钟,复位之后 总线 IO桥 BIOS
复位之后 看帧信号出来没在判断是哪部分,个人意见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是修好了,还是没有修好呀?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跑

网友:
5楼说得就很清楚了。

网友:
按顺序修嘛!

网友:
供电正常了   查时钟

网友:
供电正常与否都不清楚,,就直接怀疑IO!!??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experince

网友:
io坏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
楼主以后发帖子 必须要将主板型号说一下 然后再说故障 再说自己的处理方法 这样大家才会帮得到你 是吧 ? 富士康主板我经手的多了  不触发和触发后不跑码 必须要按部就班的去查 不可以走捷径偷懒 富士康主板的通病有几个 第一 电池缺电 第二 BIOS数据易坏 第三特殊的开机芯片爱坏 第四网卡芯片短路 这是目前富士康主板的通病  ..你可以去查一下吧   富士康的板子好处就是 南北桥不易虚焊和损坏这是它的优点 我喜欢富士康主板

网友:
按时序修才能找出问题

网友:
既然有怀疑,直接代换就行

网友:
楼主故障介绍清楚  你都做过那些查询  这样大家才能告诉你下一步该怎样

网友:
对于不跑码只要检查如下几项就可以解决大多数故障,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刷bios,再次检查全板供电,时钟,拆网卡,换I/O,压桥,压座!细心观察就可以了。。
这是饼哥的必杀技。

网友:
主板型号都不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