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320出发没反应

楼主(2015-01-10):
一台DELL 1320机器,原本是花屏,显卡重新直球后变成不触发了,测试3.3V 5V待机正常,IO晶振起振,毫无头绪当中,有谁遇过类似问题?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补充一句,检查过主板无短路,无掉件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坏了
鹏敏电脑科技
显卡没有短路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坏了
显卡没有短路啊

网友:
要么蹭掉了东西 要么其中有根信号短路了 把显卡摘下来上电看一下就知道了 反正摘个显卡不要多长时间

网友:
短路导致的信号拉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