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21响8声通病

楼主(2015-01-10):
很简单屏幕接口松动从插下就好 修好几个了 送钱的机器  加个分吧

新手上路, + 2 赞一个!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戴尔吗

网友:
这也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戴尔吗

戴尔 V2421R-2106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戴尔一般就是认不到显卡就8声响

网友:
这问题我昨天也修到了,确实如此,之前还怀疑是显卡或者北桥问题,最后还是屏线问题造成的

网友:
大伙觉得好的话加个分吧

网友:
我这也有个,。 花屏  报警   屏线接口刮刮  重新插拔几次就好了

网友:
喜欢戴尔自报警

网友:
呵呵   这也是通病  不过还是注意一下

网友:
报警还是有点作用的。。。

网友:
没检测到屏是会报警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会留意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  学习中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DELL这种死鱼捡了好多!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确实有这个通病     8声报警 是检测不到显示器。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

网友:
跟插拔内存一样啊 送钱的

网友:
DELL报警还是很好确认故障的

网友:
      报警8声一般都是检测不到屏,排线啊屏啊什么的都有可能

网友(2018-09-12):
这个问题出好多了

网友:
这个是个送分题,DELL给我们技术员发福利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