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现在的故障是插上硬盘不亮机,不插硬盘能亮机

楼主(2015-01-10):
之前的故障是不跑码,换了内存供电芯片能跑码了,这个主板没有集显,只有独显,现在的情况是插上硬盘不亮机,不插硬盘能亮机,换过硬盘,电源,其他的接口全拔了,还是不行,求各位帮助

网友A:
不亮机主板还跑码不?亮时和不亮时都测一下内存供电,会不会还跟内存供电有关系呀?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板子??有么有图纸啊!单桥还是双桥,发来分析一下!!

网友:
硬盘坏了吧。 导致短路

网友:
这个要仔细检查,看各路供电正常否,还要检查硬盘的接口电路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亮机主板还跑码不?亮时和不亮时都测一下内存供电,会不会还跟内存供电有关系呀?

不亮时,也跑码,跑到7f,现在好了,亮时进BIOS恢复安全出厂值,就好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开始CMOS放电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板子??有么有图纸啊!单桥还是双桥,发来分析一下!!

没有图纸,是双桥的

网友:
换个bios芯片重新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亮时,也跑码,跑到7f,现在好了,亮时进BIOS恢复安全出厂值,就好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开始CMOS放 ...

这种情况 很多 我都是 先刷BIOS 在检查串口   IDE口   的条件 不满足我就干南桥 都是这样修复好的

网友:
现在好了吗?

网友:
9L大哥的意见是对的,先软后硬

网友:
之前在电脑城做售后的时候,一客户拿来的机子也是这样,不过他是硬盘短路的,一开机几秒钟就自动断线保护,再开机没任何反应,要拔掉电源的电源线才行,换了其他硬盘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亮时,也跑码,跑到7f,现在好了,亮时进BIOS恢复安全出厂值,就好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开始CMOS放 ...

好了就行!但愿不是桥虚!

网友:
恢复出厂好的?难道是BIOS 设置错误引起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