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指点~~~~·

楼主(2015-01-10):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接了一台HP笔记本 型号:4431S

故障现象是不充电,充放电芯片 以及EC都替换了 本想刷个BIOS ,于是故事就开始了 在论坛下载图纸查看后,本人认为只有EC有个BIOS 因为BIOS是挂在EC下面,但是公司同事说主板上的BIOS是南桥BIOS   大家说说个人的看法 谢谢

上个架构图和BIOS图

补充内容 (2015-1-12 12:28):
此贴本不想发  因为在基地的时候喜哥也讲过  只因与公司同事意见不一致 故此发帖求证坛友做一指导  谢谢坛友

网友A:
EC下面挂的BIOS怎么会是南桥的呢 这个BIOS一是配置EC的GPIO脚位  二是触发后 由CPU通过桥 EC 来调取 然后跑码  这种南桥下面不挂BIOS的 南桥只是通过总线把BIOS的资料传给CPU进行通讯  你同事说的是南桥的BIOS 是不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下面挂的BIOS怎么会是南桥的呢 这个BIOS一是配置EC的GPIO脚位  二是触发后 由CPU ...

是啊 本不想发此贴的 因为在基地的时候喜哥讲过 对于这种指点毫无意义  但是公司同事非要说是南桥的  讲不过他 就发此帖让坛友们做一下评论

网友:
是啊 说实在的这个帖子本不想发 因为在基地的时候喜哥讲过 但苦于公司同事非要说是南桥BIOS 讲不过他 于是就发帖子 大家给与个品论

网友:
架构图中挂在那个芯片下面就是那个BIOS